[STM32H7] DMA传输偶尔丢一帧数据,CPU负载没超但表现不稳定

楼主(2025-11-10):
视频流用DMA传输到SDRAM,偶尔丢一帧,但CPU负载还很低。逻辑分析仪显示DMA通道没出错。感觉像DMA自己“偷懒”,偶尔就没触发传输。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DMA和LCD共用总线冲突。

网友A:
可能是缓存一致性问题,H7这块挺坑的。

网友B:
DMA传输前记得清cache,不然会丢帧。

网友C:
你用的是AXI总线?带宽也可能不够。

网友D:
我之前加了DMB指令同步才稳定。

网友E:
H7的DMA在高频下确实偶发丢包。

网友F:
要不你试试关掉Cache测试下?

网友G:
有时中断优先级也会影响DMA完成信号。

网友H:
如果用了DCACHE记得invalidate一下。

网友I:
H743的SDRAM延迟挺高的,影响实时性。

网友J:
可能是缓冲区不足吧

网友K:
增大缓冲区大小,或优化ISR。

网友L: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优先级低了?

网友M: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 DMA传输完成中断要具有足够高的优先级。

网友N:
如果 ISR 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 DMA 无法及时启动下一次传输。

网友O:
建议优化 ISR 代码,减少不必要的操作

网友P:
可能是DMA配置有问题

网友Q:
如果SDRAM的访问延迟较高,或者存在其他总线竞争,可能会导致DMA传输不稳定。

网友R:
STM32H7 的总线矩阵配置可能会影响 DMA 传输性能。

网友S:
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包括 DMA 传输不稳定。

网友T:
检查与DMA相关的代码有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U: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固件更新,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V:
可能是DMA优先级配置不当

网友W:
未使用双缓冲区或未及时处理DMA缓冲区内容,容易造成数据覆盖或丢失。

网友X:
缓冲区大小设置不合理,无法容纳突发数据,导致溢出后新数据覆盖旧数据。

网友Y:
同时启用UART接收中断和DMA,可能导致资源竞争,出现不可预测的接收行为。

网友Z:
启用DMA循环模式

网友AA:
硬件连接不良或信号干扰可能导致DMA传输不稳定。

网友AB:
在UART通信中,尽量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避免同时启用UART接收中断。

网友AC:
时序与同步问题:DMA 传输速率和外设 / 内存读写速率不匹配,存在短暂带宽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