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MPU RBAR_A 寄存器在 SFRs 调试窗口显示异常

楼主(2025-11-10):
调试 STM32U575 的 MPU功能时,我对 STM32CubeIDE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调试窗口中 RBAR_Ax 寄存器的内如有些疑问。
根据 ARM 官方文档,Cortex-M33 内核中的 RBAR_A1、RBAR_A2 和 RBAR_A3 寄存器,本质是后续内存区域对应 RBAR 寄存器(也称为 RBAR_A0)的 “快捷方式”。我的理解是:设置MPU_RNR = 1后访问MPU_RBAR,与设置MPU_RNR = 0后访问MPU_RBAR_A1是等效的。
但调试时观察 SFRs 窗口发现,所有 RBAR_Ax 寄存器都显示相同的值
是我理解有误?还是是功能存在异常。
当我修改RBAR_A1 寄存器的值时,RBAR_A2 寄存器的值也会随之改变,与 RBAR_A1 保持一致。

网友A:
调试窗口可能没有正确区分不同的 RBAR_A 寄存器,导致显示相同的值。

网友B:
调试器或 IDE 可能在显示寄存器值时存在缓存或刷新问题。

网友C: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设计可能导致多个别名寄存器映射到同一物理地址,从而导致它们显示相同的值。

网友D:
可能是寄存器映射问题

网友E:
如果在写入一个 RBAR_A 寄存器后没有正确等待或刷新,可能会导致读取其他 RBAR_A 寄存器时显示相同的值。

网友F:
检查硬件手册

网友G:
重新启动调试会话或重新加载寄存器视图。

网友H:
可能是硬件或工具链的问题,建议联系 STM32 的技术支持。

网友I:
其显示异常通常与寄存器配置规则、访问权限、硬件状态或调试工具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