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如何在 STM32CubeIDE 中添加.o 文件?

楼主(2025-11-10):
我查阅了 STM32CubeIDE 的用户手册,找到了向项目中添加.o 文件(目标文件)的操作步骤。
我想调用这个新增.o 文件中的add2Num函数,但编译时出现了如下错误:
../Core/Src/main.c:130:3: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add2Num'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130 |   add2Num(1,2);
请教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在 STM32CubeIDE 中添加 .o(目标文件)的核心是让编译器 / 链接器识别并链接该文件,需注意 .o 文件的编译兼容性(如架构、编译器版本、编译选项需与项目一致),否则会出现链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