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我想请教一下直流电机

楼主(2025-11-10):
请教各位老师,驱动直流电机是否不需要电阻R7呢,我试了一下,电阻很烫啊,正确的做法是vcc接到电机1脚吗?话说电机阻值那么小,为什么vcc直接接到1脚没有R7电阻限流不会短路呢。。。

网友A:
试试看嘛,不行就换成0欧.

网友B:
可以不用R7,电机线圈电阻虽然小,但是感抗较大,所以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R7,电机线圈电阻虽然小,但是感抗较大,所以不会短路
老师帮忙看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帮忙看看这样可以吗

不建议电源用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电源用50V
电机是50v的,我写错了,电压50v,电机也是5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50v的,我写错了,电压50v,电机也是50v

那就没啥了,R5是用来检测电流,需要就加,不需要就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啥了,R5是用来检测电流,需要就加,不需要就不加

谢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U1是市电通过变压器降压后的AC35V。。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呢?需要交流测增加一个CBB电容吗?

网友C:
直流电机是将直流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核心特点是调速性能好、启动转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