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以太网功能在STM32F7 库 1.70.1 环境下无法工作

楼主(2025-11-10):
当前用STM32CubeIDE开发STM32F7并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
这款 Nucleo-144 F746GZ 开发板在使用 System Workspace 的传统以太网固件以及 System Workspace 提供的演示固件时,以太网功能完全正常。我已在项目中添加了 PG12 引脚用于 PHY 复位,但通过网线将开发板与笔记本电脑连接后,始终无法启用以太网功能。使用传统固件时能正常 ping 通,而我当前基于 STM32Cube 开发的固件却无法实现。
我使用 Wireshark 进行了抓包分析,发现目标 IP 配置(IP:192.168.41.7 / 子网掩码 SN:255.255.255.0 / 网关 DA:192.168.41.2)下,并未出现 ARP 广播包。
我已排查多日,但问题仍未解决。

网友A:
PHY的复位时序对于以太网的正常工作至关重要。如果复位信号没有正确施加或持续时间不足,PHY可能无法正常初始化。

网友B:
以太网引脚配置错误吧

网友C:
中断或DMA配置不正确?

网友D:
可能是由于网络协议栈的配置不同导致的。

网友E:
PHY和MAC的初始化顺序不正确,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F: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下以太网信号的波形和时序。

网友G:
建议在代码中添加适当的调试信息,如打印寄存器值、状态标志等好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