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icrochip MCAN驱动MCC下配置图文详解

楼主(2025-11-10):
, , , ,

@[toc]

CAN模块系统框图

CAN的英文全称:Control Area Network

Microchip下32位ARM MCU的CAN模块框图如下:

  • 遵循ISO 11898-1:2015标准
    • 兼容Bosch CAN 2.0A, B标准和ISO CAN FD标准
  • CAN消息的存储都放在MCU内部的SRAM,通过高速总线进行访问
    • 需要单个或者2个外部消息RAM

Microchip MCC Harmony下CAN模块配置选项

CAN模块工作模式

在MCC配置模式下,添加CAN模块后进行配置

  • NORMAL (CAN 2.0B模式):
  • CAN FD模式:
  • Restricted Operation Mode (限制性操作模式):
    • 节点能够接收数据帧和远程帧
    • 能够对接收到的有效帧进行应答
    • 不能发送数据帧、远程帧、主动错误帧和过载帧
    • 当CAN 发送时无法及时从外部RAM中读到数据,会自动进入该模式,需手动进入配置模式,清除ASM标志位
    • 该模式可以用来实现CAN波特率自适应 (工作在不同波特率,当收到有效帧后手动退出该模式)
  • Bus Monitoring Mode: (总线监听模式):
    • 节点能够接收数据帧和远程帧
    • 节点不能传输数据
    • 用来分析CAN总线上的数据
    • 需要单个或者2个外部消息RAM
  • External Loop Back Mode (外部回环模式):
    • 数据帧在内部回环并会发送到总线上
    • 可以用来做硬件测试
  • Internal Loop Back Mode: (内部回环模式):
    • CAN数据帧在内部回环,不发送到总线上
    • 可以用来做自我诊断

CAN模块中断模式

  • 开启Interrupt Mode (建议勾选):
    • 提供Tx FIFO/Event, Rx FIFO和中断回调注册接口
    • CAN初始化时开启CAN中断
    • 有CAN中断处理函数,在中断处理中调用注册的回调接口
  • 不选中Interrupt Mode:
    • 提供CAN中断状态查询和清除接口
    • 提供Tx Event和Rx FIFO状态查询接口

CAN工作速率Bit Timing Calculation配置

CAN的工作速率和采样点计算公式如下:

CAN波特率计算公式 = CAN Clock Freq/Rate Prescaler/(1 + TSEG1 + TSEG2)

采样点计算公式 = (1 + TSEG1)/(1 + TSEG1 + TSEG2)

MCC支持自动计算比特率,只需要输入所需要的工作速率:

CAN 接收的配置

  • RX FIFOx配置:
    • 包括RX FIFOx深度、RX FIFOx中断触发门槛
    • 覆盖模式(Overwrite)还是阻塞模式(Blocking)
  • RX Buffer配置:
    • RX Buffer的深度(可以存多少个CAN数据帧)

CAN RX工作在阻塞模式:

  • 在阻塞模式下RX FIFO工作流程:
    • 开始工作时Get Index和Put Index索引值都为0
    • 新收的数据帧存储在Put Index所指向的FIFO存储区
    • Put Index值自动+1 (0 ~ 63)
    • 当FIFO所有单元存满(Get Index == Put Index)
    • 新接收的数据帧会被丢弃

CAN RX工作在覆盖模式:

  • 在覆盖模式下RX FIFO工作流程:
    • 开始工作时Get Index和Put Index索引值都为0
    • 新收的数据帧存储在Put Index所指向的FIFO存储区
    • Put Index值自动+1 (0 ~ 63)
    • 当FIFO所有单元存满(Get Index == Put Index)
    • 新接收的数据帧会覆盖最旧的数据
    • Put Index值自动+1

CAN RX工作在FIFO模式和Buffer模式的对比:

  • RX FIFO模式:

    • CAN模块提供2个RX FIFO,FIFO0和FIFO1
    • 每个FIFO最大的存储深度是64(64个完整CAN数据帧)
    • 通过过滤器的设置可指定接收数据帧存储到指定FIFO
    • FIFO存储的数据帧读取遵循先入先出的原则
    • 可以配置为高优先级帧的缓存区
    • 可通过配置将普通帧和高优先级帧存放在不同FIFO
  • RX Buffer模式:

    • CAN模块提供1个专属RX Buffer
    • Buffer最大的存储深度是64(64个完整CAN数据帧)
    • 通过过滤器的设置可指定接收数据帧存储到Buffer
    • 可以指定位置读取存储在Buffer里的数据帧
    • Buffer里存储进新数据后该buffer区域会被锁定直到数据被取走并手动清除标志位信息
    • 可以用来存储CAN的debug message

CAN 发送的配置

  • TX FIFO 配置:
    • 包括TX FIFO深度(最大32个存储深度)
    • 发送的数据遵循先入先出原则
    • 通过Watermark来设置TX FIFO空闲中断门槛
  • TX Pause配置:
    • 满足AUTOSAR关于transmit cancellation要求
    • 满足ECU某些场合需要优先级控制的要求
  • TX Buffer配置:
    • TX Buffer的深度(最大32个存储深度)
    • 可以往指定的TX Buffer存储单元写入数据
    • 在发送的帧的ID都是相同的情况下,编号越小的TX Buffer具备更高的发送优先级
    • TX Buffer里面帧的ID越小,发送优先级越高
    • TX Buffer和TX FIFO混用的情况下,TX Buffer里面某个帧的ID值如果小于FIFO里面下一个发送帧的ID,则Buffer里的具有更小ID的帧会优先发送

CAN 过滤器工作流程说明

  • CAN 帧过滤器处理流程:
    • 根据帧ID判定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 判断是否为远程帧
      • 未使能远程帧接收则直接丢弃接收到的远程帧
    • 判断是否开启了帧过滤器
      • 未开启任何过滤器则认为接收的帧不匹配
      • 有开启过滤器则执行过滤规则
    • 判断接收的帧是否满足匹配规则
      • 如拒绝接收不满足匹配规则的帧则直接丢弃
      • 满足匹配规则的帧将会被放入接收缓存区
    • 判断接收缓存区是否空闲
      • 缓存区未空则存储接收的数据帧
      • 缓存区满(阻塞模式)则丢弃接收的数据帧

CAN远程帧接收的配置选项图解:

CAN过滤器的配置选项图解:

初次配置CAN模块时希望能够接收到所有的CAN标准帧,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法:

  • 通过Standard message No-Match disposition -> Move to RX FIFO 0或者Move to RX FIFO 1.

  • Number of Standard Filters -> 输入 1 ;Standard Filter 1: Type -> 选择Classic;ID1 -> 选择0;ID2-> 选择 0

CAN 过滤器的配置

CAN过滤器的配置:

  • 过滤器数量配置:
    • 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将存储在指定的FIFO中
    • 标准帧最大支持128个过滤器设置
    • 扩展帧最大支持64个过滤器设置
    • 过滤器支持3种模式-Classic、Dual和Range
  • Classic模式:
    • ID1为filter,ID2为mask ID
    • 需要配置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存储方式
  • Range模式
    • ID2 >= ID1,只过滤ID1和ID2范围内的帧
    • 需要配置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存储方式
  • Dual模式:
    • 双ID过滤模式,只过滤ID1和ID2的帧
    • 需要配置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存储方式
      *** 非匹配的帧处理**:
    • 可以选择拒收或者存储到FIFO0或者FIFO1
    • 存储到FIFOx需要先使能对应的FIFO通道

过滤器元素配置Element Configuraton:

  • Store in RX FIFOx
    • 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将存储在指定的FIFO中
  • Set Priority
    • 接收的帧标记优先级并不存储
    • 会触发HPM(High Priority Message)中断
  • Set Priority and store in RX FIFOx
    • 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将存储在指定的FIFO中
    • 接收的帧标记为高优先级
    • 会触发HPM(High Priority Message)中断
    • 标记为高优先级的帧需要遵循先入先出原则
    • 如果需要优先处理高优先级帧可以选用该方式
  • Store into RX Buffer
    • 满足过滤规则的帧将存储在对应的Buffer中
    • Buffer中的数据必须及时处理
    • 否则新收的数据会被拒收

实际项目中CAN模块的配置流程

CAN模块的配置:

  • 添加CAN模块
  • 配置CAN模块对应的管脚
  • 配置CAN模块使用的时钟(推荐20/40/80MHz时钟)
  • 配置CAN模块使用中断模式
  • 配置CAN模块工作在CAN 2.0B或者CAN-FD模式
  • 配置CAN模块工作速率和采样点(建议Tq值越小越好,决定CAN调整精度)
  • 配置CAN模块标准帧和扩展帧过滤器(至少各1个)

  • 配置CAN模块接收FIFO0和FIFO1(决定帧的存储区域)

网友A:
打开 MCC,添加 MCAN 外设,配置模式(正常 / 环回)、波特率(算时钟分频 / 位时序);
启用中断(接收 / 发送完成)、FIFO / 邮箱数量,映射 GPIO 为 CAN_TX/RX;
生成代码,在应用中调用 MCC 封装的初始化、发送(CANx_MessageSend)、接收(CANx_MessageReceive)函数,编译下载即可,可通过示波器或 CAN 分析仪验证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