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DC口电压异常高

楼主(2025-11-11):
单片机供电电压是3.3V,ADC口如果和输入接上,是3.7V,把ADC和输入断开,输入端是2V,单片机端ADC口是3.7V,请问高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3.7V 是保护状态,限流保护,ADC的输入已经大于3.7V,有高压到ADCIN,也有可能同一个ADC的其它ADCIN有过压。

网友B:
ADC输入的是什么信号,电路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输入的是什么信号,电路图有吗?

就是NTC温度检测。

网友C:
异常高是怎么判断是异常,是不是自己哪里算错?还是有额外的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