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 IDE 中配置 STM32U575 的 ADC1 过采样模式?

楼主(2025-11-11):
ADC4(12 位分辨率)支持过采样模式,但 ADC1(14 位分辨率)似乎不具备过采样模式功能。

网友A:
利用 STM32CubeMX 图形化配置生成基础代码,再根据需求微调参数(推荐优先使用 CubeMX,避免直接操作寄存器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 STM32CubeMX 图形化配置生成基础代码,再根据需求微调参数(推荐优先使用 CubeMX,避免直接操作寄存器 ...

是用cubeMX生成的基础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