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用keil仿真STM32U575,点击run5次后才能正常跑起来

楼主(2025-11-11):
用cubeMX配置了初始化代码,生成keil工程

在keil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点灯,串口发送的程序。
仿真是需要点击5次run才能正常跑起来

直到第五次停在了代码中的断点上

最新测试情况,将程序中的两处printf()注释掉,仿真正常。加上printf语句就需要点击多次才能仿真。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兼容性问题,没有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兼容性问题,没有点中

其他工程没这问题呢

楼主:
最新测试情况,讲printf()注释掉就仿真正常了

网友B:
可能是时钟初始化问题

网友C:
芯片可能因电源管理配置进入低功耗模式,或复位电路不稳定导致多次复位。

网友D:
检查PWR模块配置是否意外进入 Stop 或 Standby 模式。

网友E:
在代码中禁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F:
Keil调试器可能未正确配置复位行为

网友G:
Flash初始化或擦除问题

网友H:
硬件设计缺陷如电源去耦不足、复位电路不稳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I:
在初始化代码中禁用看门狗

网友J:
注释掉非关键外设初始化,仅保留时钟和 GPIO,观察问题是否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