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数码管驱动和键盘扫描芯片CH452的使用分享

楼主(2025-11-11):
芯片, , ,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CH452是一款用来驱动数码管显示和扫描键盘的芯片,可以动态驱动8位数码管或者64只LED,具有BCD译码、闪烁、移位、段位寻址、光柱译码等功能;同时还可以进行64键的键盘扫描;CH452通过可以级联的4线串行接口或者2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我们使用的是28引脚的CH452A,使用4线串行接口进行通信,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就先分享一下自己解读CH452芯片手册的获取到的一些主要信息,然后展示一下基于C语言的芯片驱动代码。
CH452A的主要引脚说明如下图所示:
数码管显示驱动和键盘扫描相互独立,MCU可以通过操作设定系统参数命令来分别启用或者关闭这两个功能:
CH452支持扫描极限控制,可以通过降低扫描极限值来提高数码管的显示亮度:
另外,为了防止因为按键抖动或者外界干扰而产生误码,芯片自带按键消抖机制,其主要原理是实行两次扫描,即只有当两次键盘扫描的结果相同时,才会被确认有有效按键:
需要注意的是,CH452不支持组合按键,在同一时刻,不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按键被按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按键代码较小的按键优先。
按键读取时,CH452会先通过DOUT引脚触发低电平的按键中断输出,MCU检测到按键中断后,再通过按键读取命令读取当前按键值。另外,。单片机可以在任何时候读取按键代码,但一般在CH452检测到有效按键而产生 键盘中断时读取按键代码,此时按键代码的位6总是1,另外,如果需要了解按键何时释放,单片机 可以通过查询方式定期读取按键代码,直到按键代码的位6为0。
CH452支持的操作命令如下表所示,另外,对于4线接口,只支持持下表中[方向]属性含“写”的命令和[读取按键代码]命令:
具体需要配置哪些操作命令,坛友们可以根据项目和产品需求进行操作。
以上就是我解读CH452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其他包括时序图什么的,可以参考数据手册。
然后我再分享一下CH452的基于C语言的驱动代码,主要包括两个文件,一个是CH452.c源文件,一个是CH452.h头文件,其中延时时间这块需要根据不同MCU平台及硬件参数自行调整,确保时序波形不失真的情况下可以满足速度要求。
其中头文件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主要包括硬件GPIO配置(不同MCU可以自行修改),CH452常用命令定义及对外函数接口声明等:
#ifndef __CH452A_H__
#define __CH452A_H__

#include "at32f403a_407.h"
#include "bsp_exit.h"

#define  CH452_RST1_GPIO        GPIOA
#define  CH452_DCLK_GPIO        GPIOB
#define  CH452_DIN_GPIO         GPIOB
#define  CH452_DOUT_GPIO        GPIOB
#define  CH452_LOAD_GPIO        GPIOA

#define  CH452_RST1_PIN                GPIO_PINS_2  //GPIO_PINS_12
#define  CH452_DCLK_PIN                GPIO_PINS_3
#define  CH452_DIN_PIN                GPIO_PINS_5
#define  CH452_DOUT_PIN                GPIO_PINS_4
#define  CH452_LOAD_PIN         GPIO_PINS_11

#define CH452_RESET_SET()    gpio_bits_write(CH452_RST1_GPIO, CH452_RST1_PIN, TRUE)
#define CH452_RESET_CLR()    gpio_bits_write(CH452_RST1_GPIO, CH452_RST1_PIN, FALSE)

#define CH452_DCLK_SET()     gpio_bits_write(CH452_DCLK_GPIO, CH452_DCLK_PIN, TRUE)
#define CH452_DCLK_CLR()     gpio_bits_write(CH452_DCLK_GPIO, CH452_DCLK_PIN, FALSE)

#define CH452_LOAD_SET()     gpio_bits_write(CH452_LOAD_GPIO, CH452_LOAD_PIN, TRUE)
#define CH452_LOAD_CLR()     gpio_bits_write(CH452_LOAD_GPIO, CH452_LOAD_PIN, FALSE)

#define CH452_DIN_SET()      gpio_bits_write(CH452_DIN_GPIO, CH452_DIN_PIN, TRUE)
#define CH452_DIN_CLR()      gpio_bits_write(CH452_DIN_GPIO, CH452_DIN_PIN, FALSE)

#define CH452_DOUT_READ()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CH452_DOUT_GPIO,CH452_DOUT_PIN)

#define        DISABLE_KEY_INTERRUPT()        {DISABLE_CH452A_DOUT_INT();}
#define        ENABLE_KEY_INTERRUPT()        {ENABLE_CH452A_DOUT_INT() ;}
#define CLEAR_KEY_INT_FLAG()    {CLEAR_CH452A_INT_FLAG();}

/* CH451和CH452的常用命令码 */
#define CH452_NOP                0x0000                                        // 空操作
#define CH452_RESET     0x0201                                        // 复位
#define CH452_LEVEL                0x0100                                        // 加载光柱值,需另加7位数据
#define CH452_CLR_BIT        0x0180                                        // 段位清0,需另加6位数据
#define CH452_SET_BIT        0x01C0                                        // 段位置1,需另加6位数据
#define CH452_SLEEP                0x0202                                        // 进入睡眠状态
#define CH452_LEFTMOV   0x0300                            // 设置移动方式-左移
#define CH452_LEFTCYC   0x0301                            // 设置移动方式-左循环
#define CH452_RIGHTMOV  0x0302                            // 设置移动方式-右移
#define CH452_RIGHTCYC  0x0303                            // 设置移动方式-右循环
#define CH452_SELF_BCD        0x0380                                        // 自定义BCD码,需另加7位数据
#define CH452_SYSOFF    0x0400                                        // 关闭显示、关闭键盘
#define CH452_SYSON1    0x0401                                        // 开启显示
#define CH452_SYSON2    0x0403                                        // 开启显示、键盘
#define CH452_SYSON2W   0x0423                                        // 开启显示、键盘, 真正2线接口
#define CH452_NO_BCD    0x0550                                        // 设置默认显示方式,可另加3位扫描极限,0101 0101 0000
#define CH452_BCD       0x0580                                        // 设置BCD译码方式,可另加3位扫描极限
#define CH452_TWINKLE   0x0600                            // 设置闪烁控制,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GET_KEY        0x0700                                        // 获取按键,返回按键代码
#define CH452_DIG0      0x0800                                        // 数码管位0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1      0x0900                            // 数码管位1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2      0x0a00                            // 数码管位2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3      0x0b00                            // 数码管位3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4      0x0c00                            // 数码管位4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5      0x0d00                                        // 数码管位5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6      0x0e00                                        // 数码管位6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7      0x0f00                            // 数码管位7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 BCD译码方式下的特殊字符
#define                CH452_BCD_SPACE                0x10
#define                CH452_BCD_PLUS                0x11
#define                CH452_BCD_MINUS                0x12
#define                CH452_BCD_EQU                0x13
#define                CH452_BCD_LEFT                0x14
#define                CH452_BCD_RIGHT                0x15
#define                CH452_BCD_UNDER                0x16
#define                CH452_BCD_CH_H                0x17
#define                CH452_BCD_CH_L                0x18
#define                CH452_BCD_CH_P                0x19
#define                CH452_BCD_DOT                0x1A
#define                CH452_BCD_SELF                0x1E
#define                CH452_BCD_TEST                0x88
#define                CH452_BCD_DOT_X                0x80

// 有效按键代码
#define                CH452_KEY_MIN                0x40
#define                CH452_KEY_MAX                0x7F

// 设置延时时间
#define     DLCK_FREQ_DELAY     10
#define     CMD_LOAD_DELAY      60

// LED matrix: 5*8
#define   CH452_LED_DIG_NUM    5
#define   CH452_LED_SEG_NUM    8

extern const uint16_t ch452_dig_cmd[CH452_LED_DIG_NUM];

// 对外子程序
extern void CH452_Init(void);    // 初始化CH452
extern uint8_t CH452_Read(void);             // 从CH452读取按键代码
extern void CH452_Write(uint16_t cmd);         // 向CH452发出操作命令
extern void CH452_UpdateRow(uint8_t row, uint8_t data);  //将LED数据写入CH452

#endif /* __CH452A_H__ */
其中源文件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主要包括CH452初始化接口、写数据接口、读数据接口等:

#include "ch452a.h"

// 更新字数据的命令
const uint16_t ch452_dig_cmd[CH452_LED_DIG_NUM] =
{
    CH452_DIG0,
        CH452_DIG1,
        CH452_DIG2,
        CH452_DIG3,
        CH452_DIG4
};

static void CH452_Delay(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

     for(i = 0; i < count; i++)
     {
             __asm("nop");
     }
}

// CH452A初始化配置
void CH452_Init(void)
{
    uint8_t row = 0;

    //复位CH452
    CH452_Write(CH452_RESET);
        CH452_Delay(1000);
    //启用显示和键盘
    CH452_Write(CH452_SYSON2);
        //设置扫描极限为5,DIG0~DIG4
        CH452_Write(CH452_NO_BCD);

        //清除所有LED状态
        for(row = 0; row < CH452_LED_DIG_NUM; row++)
        {
        CH452_Write(ch452_dig_cmd[row] | 0x00);
    }
}

//定义一无符号整型变量存储12字节的命令字。
void CH452_Write(uint16_t cmd)
{
        uint8_t i;

        DISABLE_KEY_INTERRUPT();                  //禁止键盘中断,防止传输过程中被CH452中断而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再次传输
        CH452_LOAD_CLR();                 //命令开始,LOAD=0
        for(i=0; i<12; i++)                                //送入12位数据,低位在前
        {
            // 输出位数据
                if (cmd & 1)
                {
                    CH452_DIN_SET();
                }
                else
                {
                    CH452_DIN_CLR();
                }
            CH452_DCLK_CLR();
                CH452_Delay(DLCK_FREQ_DELAY);
            cmd>>=1;
            CH452_DCLK_SET();             //上升沿有效
            CH452_Delay(DLCK_FREQ_DELAY);
        }
          CH452_LOAD_SET();         //加载数据,LOAD上升沿
        //命令数据加载周期不小于6US,to test
        CH452_Delay(CMD_LOAD_DELAY);
          ENABLE_KEY_INTERRUPT();
}

//*************************************************
//输入按键代码子程序,从CH452读取
uint8_t CH452_Read(void)
{
        uint8_t i;
          uint8_t cmd = 0;
        uint8_t keycode = 0;                //定义命令字,和数据存储器

        // 发送读命令高4位(0111b)
          DISABLE_KEY_INTERRUPT();                //禁止键盘中断,防止传输过程中被CH452中断而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再次传输
          cmd = (uint8_t)(CH452_GET_KEY>>8);        //读按键的命令字
          CH452_LOAD_CLR();
          for(i=0; i<4; i++)  // 只需要发出高4位,多发也可以,但应该确保最后留下的4位是该命令码
        {
            // 输出位数据
                if (cmd & 1)
                {
                    CH452_DIN_SET();
                }
                else
                {
                    CH452_DIN_CLR();
                }
            CH452_DCLK_CLR();
                CH452_Delay(DLCK_FREQ_DELAY);
            cmd>>=1;                              //往右移一位\
            CH452_DCLK_SET();                              //产生时钟上升沿锁通知CH451输入位数据
            CH452_Delay(DLCK_FREQ_DELAY);
        }
          CH452_LOAD_SET();                                      //产生加载上升沿通知CH451处理命令数据

        // 读取7位键值(高位在前)
          keycode=0;                                      //清除keycode
          for(i=0; i<7; i++)
        {
                keycode <<= 1;                              //数据移入keycode,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if (CH452_DOUT_READ())
                {
                    keycode++;      //从高到低读入数据
                    //keycode |= 0x01;
                }
            CH452_DCLK_CLR();                              //产生时钟下升沿通知CH451输出下一位
            CH452_Delay(DLCK_FREQ_DELAY);
            CH452_DCLK_SET();
                CH452_Delay(DLCK_FREQ_DELAY);
        }
          CLEAR_KEY_INT_FLAG();             //清中断标志
          ENABLE_KEY_INTERRUPT();

          return keycode;                             //反回键值
}

// 写入数据到CH452A,更新LED扫描
void CH452_UpdateRow(uint8_t row, uint8_t data)
{
    uint16_t cmd = 0;

    switch(row)
        {
        case 0:
                        cmd = CH452_DIG0;
                        break;
        case 1:
                        cmd = CH452_DIG1;
                        break;
        case 2:
                        cmd = CH452_DIG2;
                        break;
        case 3:
                        cmd = CH452_DIG3;
                        break;
        case 4:
                        cmd = CH452_DIG4;
                        break;
                case 5:
                        cmd = CH452_DIG5;
                        break;
                case 6:
                        cmd = CH452_DIG6;
                        break;
                case 7:
                        cmd = CH452_DIG7;
                        break;
        default:
                        return;
    }

    // 更新显示缓冲区和硬件
    CH452_Write(cmd | data);
}
以上的对CH452的解读分享,给大家提供参考。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数码管还用在哪些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还用在哪些行业?

我们是用CH452来驱动LED阵列的,和驱动数码管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