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通过FSMC驱动ILI9341

楼主(2025-11-13):
在现代嵌入式开发中,一块能正常点亮的屏幕几乎成了“系统是否活着”的第一判断标准。无论是调试工业控制器、设计智能仪表,还是搭建一个学生实验平台,TFT-LCD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当你手握一块基于 ILI9341 的彩屏和一片 STM32F4/F7/H7 系列芯片时,如何用最高效的方式让它显示内容?答案往往藏在 FSMC(或FMC)接口与HAL库的协同配置 之中。

很多人尝试过用GPIO模拟8080时序驱动LCD——代码直观但性能堪忧。一旦刷新率稍高,CPU就忙于翻转引脚,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任务。真正成熟的方案是:让硬件替你干活。STM32的FSMC模块正是为此而生——它把LCD控制器当作一块“伪SRAM”来访问,通过地址线区分命令与数据,自动产生片选、读写信号,整个过程无需CPU干预每一个周期。

要理解这套机制,得先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设备。以广泛使用的 ILI9341 为例,这颗驱动IC本质上是一个带GRAM的智能外设。它支持多种接口模式,其中并行8080模式最为常见。关键信号包括:

RS (或 DC ):寄存器选择,低电平写命令,高电平写数据
CS :片选,低有效
WR :写使能,下降沿锁存数据
RD :读使能(通常不用)
D[15:0] :16位数据总线
RST :复位引脚
如果你手动用GPIO控制这些信号,每发一个字节可能需要十几条语句。但如果把这些信号接到STM32的FSMC接口上,一切都会变得优雅得多。

FSMC的核心思想是 内存映射 。它将外部设备挂载到特定地址空间。例如,当使用Bank1的NOR/PSRAM区域时:

访问 0x60000000 被解释为“写命令”(A0=0)
访问 0x60020000 被解释为“写数据”(A0=1)
这个A0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FSMC的地址线 A0 连接到了LCD的 RS 脚!这意味着,只要对不同地址进行写操作,硬件就会自动生成对应的 RS 电平,配合 NE1 (片选)、 WE (写使能)等信号,形成完整的8080写时序。

这种设计的妙处在于:你不再需要调用 LCD_RS_LOW() 这样的函数,而是直接往指定地址写值。抽象层次提升了一大截。

要在CubeMX中启用这一功能,需打开FSMC外设,并配置Bank1的SRAM/NOR模式。关键参数如下:

hsram.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hsram.Init.AddressDataMux = FMC_ADDRESS_DATA_MUX_DISABLE;     // 地址数据不复用
hsram.Init.MemoryType = F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Init.DataAddressBusWidth = F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 16位总线
hsram.Init.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Init.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Init.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接下来是 时序配置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ILI9341对写脉冲宽度有明确要求,典型值为 ≥350ns。假设你的HCLK为72MHz(即每个周期约13.89ns),那么 DATAST (数据建立时间)至少应设置为:

350ns / 13.89ns ≈ 25.2 → 取整为26个周期

但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布线延迟、信号完整性等因素,建议留有一定余量。以下是一组经过验证的稳定配置(适用于多数开发板):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0};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3;      // 地址建立时间:3 * 13.89ns = ~41.7ns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       // 地址保持时间
Timing.DataSetupTime = 25;        // 数据建立时间:25 * 13.89ns = ~347ns(接近极限)
// 若仍不稳定,可增至30以上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if (HAL_SRAM_Init(&hsram, &Timing, NULL)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一旦初始化成功,就可以通过宏定义简化后续操作:

#define LCD_CMD_ADDR  ((volatile uint16_t *)0x60000000)
#define LCD_DATA_ADDR ((volatile uint16_t *)0x60020000)

#define LCD_Write_Cmd(cmd)  (*LCD_CMD_ADDR = (cmd))
#define LCD_Write_Data(data) (*LCD_DATA_ADDR = (data))

注意这里加上了 volatile 关键字,防止编译器优化掉看似“重复”的写操作。每次执行 *LCD_DATA_ADDR = x ,FSMC都会触发一次写事务,自动生成 CS 、 WR 和正确的 RS 状态。

有了这套底层支撑,接下来就是跟IL9341“对话”了。它的初始化不是随便发几个命令就行,而是一套精密的上电流程,涉及电源管理、伽马校准、方向控制等多个阶段。以下是精简后的初始化函数示例:

void LCD_Init(void)
{
    HAL_Delay(100); // 上电延时

    // 复位序列
    HAL_GPIO_WritePin(LCD_RST_PORT, LCD_RST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LCD_RST_PORT, LCD_RST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20);

    // 初始化指令流(按手册推荐顺序)
    LCD_Write_Cmd(0xCB);
    LCD_Write_Data(0x39); LCD_Write_Data(0x2C);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34); LCD_Write_Data(0x02);

    LCD_Write_Cmd(0xCF);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C1); LCD_Write_Data(0x30);

    LCD_Write_Cmd(0xE8);
    LCD_Write_Data(0x85);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78);

    LCD_Write_Cmd(0xEA);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md(0xED);
    LCD_Write_Data(0x64); LCD_Write_Data(0x03);
    LCD_Write_Data(0x12); LCD_Write_Data(0x81);

    LCD_Write_Cmd(0xF7);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Cmd(0xC0); // Power Control 1
    LCD_Write_Data(0x23);

    LCD_Write_Cmd(0xC1); // Power Control 2
    LCD_Write_Data(0x10);

    LCD_Write_Cmd(0xC5); // VCM Control
    LCD_Write_Data(0x3E); LCD_Write_Data(0x28);

    LCD_Write_Cmd(0xC7); // VCM Control 2
    LCD_Write_Data(0x86);

    LCD_Write_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ite_Data(0x48); // BGR模式,横竖屏切换

    LCD_Write_Cmd(0x3A); // Pixel Format
    LCD_Write_Data(0x55); // 16-bit/RGB565

    LCD_Write_Cmd(0xB1); // Frame Rate Control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18);

    LCD_Write_Cmd(0xB6); // Display Function
    LCD_Write_Data(0x08); LCD_Write_Data(0x82); LCD_Write_Data(0x27);

    LCD_Write_Cmd(0xF2); // Enable 3G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md(0x26); // Gamma Set
    LCD_Write_Data(0x01);

    // 正负伽马校正
    LCD_Write_Cmd(0xE0);
    uint8_t posGamma[] = {0x0F,0x31,0x2B,0x0C,0x0E,0x08,0x4E,0xF1,
                          0x37,0x07,0x10,0x03,0x0E,0x09,0x00};
    for(int i = 0; i < 15; i++) LCD_Write_Data(posGamma[i]);

    LCD_Write_Cmd(0xE1);
    uint8_t negGamma[] = {0x00,0x0E,0x14,0x03,0x11,0x07,0x31,0xC1,
                          0x48,0x08,0x0F,0x0C,0x31,0x36,0x0F};
    for(int i = 0; i < 15; i++) LCD_Write_Data(negGamma[i]);

    LCD_Write_Cmd(0x11); // 退出睡眠
    HAL_Delay(120);

    LCD_Write_Cmd(0x29); // 开启显示
}

这段代码严格遵循ILI9341的数据手册推荐流程。特别要注意的是:

必须在 0x11 (Sleep Out)之后等待足够长时间(≥120ms),否则可能导致初始化失败;
0x36 命令用于设置显示方向和颜色格式(如 0x48 表示BGR+XY轴交换);
伽马曲线直接影响色彩表现,可根据实际视觉效果微调。
尽管流程清晰,但在实际调试中仍会遇到各种“玄学”问题。比如最常见的 花屏或乱码 ,其根源往往是时序太快,导致LCD无法正确采样数据。这时不要急于改代码,应该用示波器测量 WR 信号的低电平宽度。如果小于350ns,就必须增加 DataSetupTime 的数值。

另一个常见问题是 只能显示部分区域或偏移错位 。这通常是因为地址映射错误。确认两点:
1. FSMC的基地址是否正确(通常是 0x60000000 起始);
2. A0是否确实连接到了FSMC_A0引脚,而不是硬编码某个IO?

此外,有些模块的 RS 信号接的是FSMC_A1甚至A16,这就需要调整地址偏移。例如,若A1对应RS,则命令地址应为 0x60000000 ,数据地址为 0x60020000 (差0x20000)。这一点在原理图设计阶段就要明确。

至于 完全无反应 的情况,优先检查硬件层面:供电是否稳定?RST是否有有效复位脉冲?建议在初始化前主动控制RST引脚,确保完成一次完整的复位动作,而非依赖上电复位。

从系统架构角度看,典型的连接方式如下:

STM32 FSMC信号 → LCD模块
NE1 → CS
A0 → RS/DC
D0-D15 → DB0-DB15
WE → WR
RD (可选)→ RD
独立GPIO → RST , BLK (背光)
PCB布局也有讲究:数据线尽量等长,避免跨分割平面;电源路径加磁珠和去耦电容(10μF + 0.1μF组合);长距离传输时考虑串阻匹配。对于工业环境,还应在接口处加入TVS二极管防ESD。

一旦屏幕点亮,下一步自然是要画点、刷屏、显示文字。你可以自己实现基本绘图函数,也可以接入LVGL、emWin等GUI框架。但无论走哪条路,底层的稳定初始化都是基石。尤其在使用DMA+FMC配合SDRAM构建双缓冲帧系统时,FSMC带来的低CPU占用优势将愈发明显。

回过头看,这种“把外设当内存访问”的设计哲学,其实是嵌入式系统中一种经典的效率思维。它不仅适用于LCD,还可拓展至Nor Flash、外部SRAM甚至某些图像传感器。掌握FSMC的配置逻辑,等于打开了STM32外设扩展的大门。

最终你会发现,真正的难点从来不是“怎么写命令”,而是 理解信号之间的时序关系、权衡性能与稳定性、并在软硬件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而这,正是嵌入式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Blac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lack/article/details/154451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