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交流整直流的CBB电容

楼主(2025-11-11):
U1是市电通过变压器降压后的AC35V。。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呢?需要交流测增加一个CBB电容吗?

网友A:
可以用MLCC来替代CBB去使用,GUOCI(国瓷电容)有推出可以替代传统CBB和涤纶电容的MLCC,能实现电路设计的小型化同时提升精度,并且具备更优异的高频性能。

网友B:
CBB电容给变压器串联, 抵抗磁饱和攻击。

网友C:
市电电压稍高,你那D8不就要烽烟滚滚了。

网友B(2025-12-22):
引用 网友C:
你研究下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过程就清楚了。 你想象中的可能是理想二极管。

没等到反向二级管早就截止了。又不是方波驱动,不能凭空捏造。

网友B:
正弦波驱动的波形。导通角不到180,根本没有机会反向放电。

方波驱动时,5407来不及截止,这时才产生瞬间反向大电流

网友B: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哪怕使用方波驱动也看不到反向恢复电流。

市电正弦波频率才50HZ,是正弦波。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反向恢复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驱动的波形。导通角不到180,根本没有机会反向放电。

方波驱动时,5407来不及截止,这时才产生瞬间 ...

导通角不到180度就没有反向放电的机会? 这个就不切合实际。
低速二极管在整流性负载下反向恢复引起干扰,一般都没引起重视而已但确实存在。最好你找电路实测下而不是仿真。

网友C:
你能解释这两张实测波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能解释这两张实测波形吗?

你这波形就假得离谱。
负载是RC并联,整流器全周期导通?
电流波形还切顶。比CCAV还会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波形就假得离谱。
负载是RC并联,整流器全周期导通?
电流波形还切顶。比CCAV还会编

连电流电压都分不清?

网友B:
确实分不清楚,
某人说“承受反压瞬间的反向电流”,给出的证据是电压波形而不是电流波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分不清楚,
某人说“承受反压瞬间的反向电流”,给出的证据是电压波形而不是电流波形吗? ...

好, 这是楼主测的波形,你能看出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 这是楼主测的波形,你能看出什么吗?

看不出。我只看到你捏造了反向电流还说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我只看到你捏造了反向电流还说很大

就是二极管截止瞬间,普通整流桥的输入电压出现瞬间拉低,而与快恢复桥的明显区别。

网友B:
搞笑瞬间。
二极管截止瞬间,电流方向是什么方向?电流大小是多少?如何能把低阻抗的电源电压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笑瞬间。
二极管截止瞬间,电流方向是什么方向?电流大小是多少?如何能把低阻抗的电源电压拉低? ...

把这些图整理下,大家能看得清楚些。
我认为普通整流桥的二极管存在很大的反向恢复电流,导致输入电压瞬间跌落。用高速桥就没这个现象,这也验证了我的结论。
若反对我的意见,请您给出不同桥波形差异的合理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这些图整理下,大家能看得清楚些。
我认为普通整流桥的二极管存在很大的反向恢复电流,导致输入电压瞬 ...

假设没有造假。电源波形原本是正弦波。电流源正周期时,可以看到波形顶部明显切割,说明此时对负载电容充电瞬间电流较大,而且电源内阻也较大造成峰值电压跌落。当然也可能切顶是外部并联的设备干的。过了峰值点,充电结束后,电源电压仍然保持正值,瞬间跌落只可能是负载短路,电流瞬间增加,与充电时跌落是同样道理。  这时电源电压还没反向,由于负载电容的电压高于外部电源电压,二极管反向偏置。就算有个所谓的巨大反向恢复电流,这个电流是流向电源的,负载电容的电压反向对电源充电。在电源内阻上应该产生正脉冲“跳”变。而不是跌落跳变。这与反向恢复说法自相矛盾。电源负周期亦然,不再赘述。
因为实验测的是电源电压。也不排除是外接其他并联设备产生的跌落。 比如外界并联了一个可控硅调温的红外线取暖器。
用测量电源电压方法来证明啥反向恢复本身就是个笑话。还是得用CT 耦合测负载电流才靠谱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设没有造假。电源波形原本是正弦波。电流源正周期时,可以看到波形顶部明显切割,说明此时对负载电容充 ...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首先,这些图都是楼主提供的。可以看出他工作时间不长,遇到干扰问题来找援手, 目的是解决问题,没有造假动机。我们还是口下留德吧。

"假设没有造假。电源波形原本是正弦波。电流源正周期时,可以看到波形顶部明显切割,说明此时对负载电容充电瞬间电流较大,而且电源内阻也较大造成峰值电压跌落。当然也可能切顶是外部并联的设备干的。过了峰值点,充电结束后,电源电压仍然保持正值,瞬间跌落只可能是负载短路,电流瞬间增加,与充电时跌落是同样道理。这时电源电压还没反向,由于负载电容的电压高于外部电源电压,二极管反向偏置。就算有个所谓的巨大反向恢复电流,这个电流是流向电源的,负载电容的电压反向对电源充电。在电源内阻上应该产生正脉冲“跳”变。而不是跌落跳变。这与反向恢复说法自相矛盾。电源负周期亦然,不再赘述。"
————这个问题提得好! 估计大多数人的想法同您一样。如果把变压器等效成一个电压源串一个电阻,确实能得到上述结论。 但实际情况是变压器除有内阻还有漏感,引线也有电感等寄生参数。我们不妨把这些感性成份等效成 Le 。 Le上产生的电压 ULe=Le*dI/dt, 观察二极管反向恢复期的后半段,从电流的变化方向可以看出,ULe与当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正好反相。也就是说,只要ULe够大瞬间把整流桥两端的电压拉反相都可以。这也完美解释了实际波形。

"因为实验测的是电源电压。也不排除是外接其他并联设备产生的跌落。 比如外界并联了一个可控硅调温的红外线取暖器。"
————接受您这个假设。但以电源变压器的频率响应来看,传个音频信号都不合格;若初级发个uS级别的脉冲信号到次级谁出,脉宽肯定被拉宽,幅度也被严重平滑。不可能出图像上那么锐利的波形。

"用测量电源电压方法来证明啥反向恢复本身就是个笑话。还是得用CT 耦合测负载电流才靠谱一些。"
————同意。但在信息有限情况下,透过现象可以看本质,只要理论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首先,这些图都是楼主提供的。可以看出他工作时间不长,遇到干扰问题来找 ...

ULe=Le*dI/dt, 中的U,I 参考方向你先标注出来,然后再说ULe会小于0.
别跟文科生一样**

网友B:
介入寄生电感后,使用普通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的 对比说明某人说的反向恢复不但不会产生狗屎下泄的负脉冲,而是产生微弱的正脉冲。数学能力太差就别操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首先,这些图都是楼主提供的。可以看出他工作时间不长,遇到干扰问题来找 ...

老哥说的很对,我就是工作时间不长,而且水平很低,就我一个设计,软件硬件都负责,所以我在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只能论坛求助,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学习知识,没有必要说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Le=Le*dI/dt, 中的U,I 参考方向你先标注出来,然后再说ULe会小于0.
别跟文科生一样** ...

看来高估了你的理解能力, 就阴影这段反向恢复电流会在寄生电感上产生与当时变压器输出相反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介入寄生电感后,使用普通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的 对比说明某人说的反向恢复不但不会产生狗屎下 ...

我测过很多不同型号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差异很大。即使低频二极管间也差异巨大。 你拿楼主用的整流桥仿真呀。

还好终于承认工频整流电路有反向恢复电流了,也算有进步。 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说的很对,我就是工作时间不长,而且水平很低,就我一个设计,软件硬件都负责,所以我在碰到不明白的 ...

小兄弟,你发的图超出了人家的认知能力, 恼羞成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兄弟,你发的图超出了人家的认知能力, 恼羞成怒而已。

老哥这是我之前在Stc论坛上请教的,梁工和您的回复一样,都是漏感造成的,不过梁工的意思是如果直流侧没有干扰问题,可以继续使用普通整流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这是我之前在Stc论坛上请教的,梁工和您的回复一样,都是漏感造成的,不过梁工的意思是如果直流侧没 ...

这世界存货比例肯定多啊!至少99.99%以上吧。 要不然满大街都是诺贝尔获奖者了。

告诉你正确答案:
是漏感和寄生电容产生所谓的”跌落“。你的示波器太差时间分辨率不够。否则展开看”跌落“部分是个衰减震荡波形。寄生电感/电容存储的能量在二极管截止后是会震荡的。 而使用CT测直接量 二极管电流是看不到存货说的”反向恢复电流“的。

使用低速二极管时,LC衰减震荡频率很高它来不及导通,加上很差的示波器,所以可以测到所谓的”跌落“。 使用肖特基管,由于它的快速导通特性无法激起可见的衰减震荡,它立刻导通就吸收了寄生电感/电容存储的能量。

看存货的数学能力就知道有多蠢。连正负号都搞不清楚。

网友B:
加入寄生电容后测量整流管电流波形和整流器输入电压波形。

时间轴放大后在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上的寄生衰减震荡波形。可以看出二极管截止之后并无反向电流。在二极管截止前寄生电感中存储了能量未完全释放,整流器可以看作开路,这时LC产生并联衰减震荡波形,与输入的正弦波叠加。由于示波器很差或者使用不当,就以为是个“跌落”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入寄生电容后测量整流管电流波形和整流器输入电压波形。

时间轴放大后在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上的寄生衰 ...

憋了几天才整出这个蹩脚玩意, 看来是黔什么技穷了!
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后天说南, 精神分裂了吧。 真可怜!
你咋不用楼主的整流桥仿真? 找不到模型也没能力建吧。
接着跳,再跳几天让我欣赏欣赏。
我这仪器可齐全,我高兴了就公布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这是我之前在Stc论坛上请教的,梁工和您的回复一样,都是漏感造成的,不过梁工的意思是如果直流侧没 ...

小兄弟, 梁工说的对,它不影响直流。
但这反向恢复会产生共模干扰, 若没有宽带模拟小信号放大器就不用过分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憋了几天才整出这个蹩脚玩意, 看来是黔什么技穷了!
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后天说南, 精神分裂了吧。 真可怜 ...

逻辑也不懂吗?

难道5407就没有“反向恢复电流”?

全世界就只有MSB607 的“反向恢复”才产生“跌落”?那么如何就证明s-B 的奇葩理论:“反向恢复”产生跌落?5407除外?

人跟猪的差别是数学能力。逻辑是数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也不懂吗?

难道5407就没有“反向恢复电流”?

驴不胜怒,哈哈!

整流桥是虹杨的GBU1506,变压器是从设备上拆的。 电解电容4700U, 负载是12V20W卤素灯。

网友B:
没见过这么蠢的驴,自证蠢。
这个不就是LC 衰减震荡波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么蠢的驴,自证蠢。
这个不就是LC 衰减震荡波形吗?

蠢驴: 反向恢复的后半段的电压平台是咋出现的?  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傻的。

网友C:
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 若你连这都看不懂,回去从小学开始重新读吧!  若悟性不够,你读再多书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 若你连这都看不懂,回去从小学开始重新读吧!  若悟性不够,你读再多书也没用。 ...

老哥,还是要在请教一下,还是TVS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整流桥后的直流电路正常最高也就是60v的电压,TVs管,我想选择SMF64A,工作电压64v,击穿电压71v到78v,钳位电压103v,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只能用SMF70A,但是70A的工作电压是70v,击穿电压是77v到86v,钳位电压是113v,这个整流桥后的直流电路有一个dcdc,耐压是85v的XL7005A,还是有点纠结是用哪个,因为我的理解是SMF64A的击穿电压在XL7005A的耐压范围,SMF70A是不是就完全失去作用了,因为击穿电压最高是86v,XL7005A的耐压最高是8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还是要在请教一下,还是TVS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整流桥后的直流电路正常最高也就是60v的电压,TV ...

小兄弟,你这是经过工频变压器后才整流的,这样就会产生对你整流后电路有利的变数: 工频变压器的磁饱和会限制次级电压的输出幅度,变压器皮实顶十来秒没事。这跟变压器承受伏秒值的取值关系很大,不同厂家差异也较大的。
你可以拿套系统做下破坏性测试: 就用SMF64A, 把加到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加到你预期值和预期的时间,若没问题就不用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兄弟,你这是经过工频变压器后才整流的,这样就会产生对你整流后电路有利的变数: 工频变压器的磁饱和 ...

受教了,把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调整到最大,比如220v的市电,最高250v,110v的市电电压最高是132v,如果在最高电压的情况下,可以承受10s而且不损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蠢驴: 反向恢复的后半段的电压平台是咋出现的?  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傻的。 ...

在整流器输入并联一个3K电阻,振铃消失。**说的“反向恢复”这时就没了吗?
将电阻改成30k后,振铃出现。难道二极管发现”电阻改成30k后就按照烧饼说的开始“反向恢复”了?

其实使用3k欧姆是个临界值。Q= R/SQRT(L/C) =3KΩ/SQRT(1mH/100pF) =0.95 . 小于1 .无法形成震荡。

**越傻越酱。这是这类人共同特征。

原本我就不喜欢告诉答案。想引导你们自己发现。看来没法让猪学会逻辑推理。

网友B:
更复杂地并联一个肖特基整流桥。

电阻需要比3k小,2k左右振铃消失。

使用3k串联仍然有一次明显震荡。肖特基整流器内阻感觉也有几百欧。

网友B:
反向恢复电流与驱动频率的关系:

使用5kHz 驱动时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反向恢复电流毛刺。

改成500HZ驱动后,已经看不到反向恢复电流了。

使用50HZ驱动时只剩下烧饼可以发现反向恢复电流了。

网友B:
上图所谓反向恢复电流也不够严谨。它实际上还包含寄生电容电流分量等。
所以原厂工程师都使用方波进行反向恢复时间测量。因为正弦波驱动难以产生靠谱的可观察的反向恢复电流。

只有烧饼才用50HZ驱动声称观察到大流量的反向恢复电流,还声称超过正向电流。

整流电路流过的电流不是50HZ正弦波。特别是负载包含大电容时。这种电流频谱使用傅里叶展开就包含大量高频分量,它流过外部寄生谐振回路时就激发衰减震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图所谓反向恢复电流也不够严谨。它实际上还包含寄生电容电流分量等。
所以原厂工程师都使用方波进行反向 ...

请继续解释实测波形:
1.电压缺口是咋形成的?
2. 为何电流在变而电压基本不变?

网友C:
我们讨论的是工频整流用低速二极管会不会产生反向恢复。 没能力解释就扯东扯西转移话题, 水平低不丢人, 不敢面对事实就没人品了!

网友C:
我已经用反向恢复理论把波形的暂态过程描述出来了, 你的振荡理论也来把这个暂态过程给解释出来呀!   论坛上比你我水平高的人多的是, 若解释不了就不要自取其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用反向恢复理论把波形的暂态过程描述出来了, 你的振荡理论也来把这个暂态过程给解释出来呀!   论坛 ...

低频时没有可见的反向恢复电流,怎么就死活都是它产生巨大能量的震荡波形?

就剩下烧饼里面的战斗机可以这样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频时没有可见的反向恢复电流,怎么就死活都是它产生巨大能量的震荡波形?

就剩下烧饼里面的战斗机可以 ...

明显的反向恢复区,你这头蠢驴是真看不见还是你只配把眼蒙上拉磨?
你可以不承认反向恢复过程,但你能用你的说法把那几个暂态过程解释圆满吗?
解释不了就闭嘴! 别在这耍无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反向恢复区,你这头蠢驴是真看不见还是你只配把眼蒙上拉磨?
你可以不承认反向恢复过程,但你能用 ...

祝烧饼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