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检验有哪些标准?

楼主(2025-11-11):
SMT贴片检验有哪些标准
SMT贴片检验可以规范SMT加工的工艺质量要求,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SMT贴片检验有哪些标准吧?

一、SMT贴片锡膏工艺
1、PCB板上印刷的喷锡的位置与焊盘居中,无明显的偏移,不可影响元器件的粘贴与上锡效果;
2、PCB板上印刷喷锡量适中,不能完整的覆盖焊盘,少锡、漏刷;
3、PCB板上印刷喷锡点成形不良,印刷喷锡连锡、喷锡成凹凸不平状,喷锡移位超焊盘三分之一。

二、SMT贴片红胶工艺
1、印刷红胶的位置居中,无明显的偏移,不可以影响粘贴与焊锡;
2、印刷红胶胶量适中,能良好的粘贴,无欠胶;
3、印刷红胶胶点偏移两焊盘中间,可能造成元件与焊盘不易上锡;
4、印刷红胶量过多,从元件体侧下面渗出的胶的宽度大于元件体宽的二分之一。

三、SMT贴片工艺
1、SMT元器件贴装需整齐、正中,无偏移、歪斜;
2、SMT元器件贴装位置的元器件型号规格应正确,元器件应反面。元器件贴反(不允许元件有区别的相对称的两个面互换位置,如:有丝印标识的面与无丝印标识的面上下颠倒面),功能无法实现;
3、有极性要求的贴片元器件贴装需按正确的极性标示加工。器件极性贴反、错误(二极管、三极管、钽质电容);
4、多引脚器件或相邻元件焊盘应无连锡、桥接短路;
5、多引脚器件或相邻元件焊盘上应无残留的锡珠、锡渣。

以上便是SMT贴片检验标准相关知识,希望通过此文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SMT贴片检验可以规范SMT加工的工艺质量要求,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