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低温复位问题

楼主(2025-11-11):
我的设备在-30℃环境下运行时,LKS32MC45x频繁触发“低电压复位”,但供电电压稳定在3.3V,请问怎样通过寄存器配置避免LVD模块误触发?

网友A:
我从官网下载芯片数据手册看了一下:
1、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105℃,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低电压复位,可以排查一下硬件电路;
2、如果想关闭LVD检测,可以试试操作电源检测模块PVD来关闭:

或者把欠压阈值调高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