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出行] PWM死区时间配置失效

楼主(2025-11-15):
我在LKS32MC034DOF6Q8上配置PWM死区时间为2μs,但示波器测量实际死区仅1.2μs,是否需考虑时钟分频误差?怎么校准?

网友A:
时钟分频应该误差很小的,本身系统的高速时钟误差在1%,看看是不是导通延迟造成的,直接用gpio输出mcpwm信号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