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断开帧和空闲帧是啥?有啥区别?

楼主(2025-11-11):
空闲帧我理解着就是空一个字节的间隔。
但断开帧是什么?
文档里面说是:
当接收器接收到一个断开帧时, USART 会像接收到帧错误一样处理它。

断开帧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
这个断开帧是不是LIN总线上的Break帧的意思啊

网友B(2026-03-06):
在使用 DMA 接收不定长数据时,我们利用空闲帧来判断结束。

网友C:
断开帧是在发送完起始位和数据位后,保持传输线长时间处于逻辑0状态,没有产生停止位。

网友D:
合理运用这两种信号可显著提升串口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E:
通常说的“空闲帧检测”是指接收完最后一个数据字节后,检测到总线持续保持高电平。

网友F:
断开帧和空闲帧是两种特殊的通信状态,它们不属于普通的数据帧,主要用于异常检测和数据包分隔。

网友G:
设备通过空闲帧判断一帧数据结束,启动数据处理

网友H:
串口通信中的断开帧和空闲帧是两种不同的信号状态,用于控制数据传输的起始和结束。

网友I:
用于帧间隔检测。接收端通过检测到长时间的高电平来判断一帧数据已经传输完毕。这是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的关键机制。

网友J:
利用“空闲中断”来检测一包数据的结束,从而接收不定长的数据包。

网友K:
断开帧是发送方主动生成的低电平控制信号,用于复位或特殊命令。
空闲帧是接收方检测到的高电平线路状态,用于帧边界或流控制。

网友L:
空闲帧是指传输线上长时间处于逻辑1状态,且没有数据传输的情况。在UART协议中,总线空闲时默认就是高电平。

网友M:
空闲帧的用法接收不定长数据

网友N:
空闲帧指总线保持高电平的状态,持续时间等于一个完整数据帧的长度。它表示发送方暂时无数据传输,接收方需维持同步状态

网友O:
数据包接收完成判断

网友P:
接收方通过检测空闲帧判断发送方是否暂停传输。

网友Q:
断开帧和空闲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用于控制信令和数据帧界定。

网友R:
空闲帧是指串口的接收线在持续高电平状态超过1个完整帧的时间时触发的信号。它通常用于检测通信空闲状态或帧间间隔,尤其在变长数据帧中区分连续数据。

网友S(2026-04-22):
空闲帧是全高电平(1),用于标识通信间隙;断开帧是全低电平(0),用于强制复位或中断通信。

网友T:
断开帧(Break Frame)和空闲帧(Idle Frame)是UART/USART 串口通信中的两种特殊信号帧,主要用于同步、唤醒和异常处理。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电平状态、产生原因和用途。

网友U:
简单说:空闲帧是全 1(高电平),断开帧是全 0(低电平),用途和接收处理完全不同。

网友V:
断开帧的产生通常是由于发送方需要强制结束当前的通信会话,或者在检测到错误时发送,以通知接收方通信出现了问题。

网友W:
断开帧的产生通常是由于硬件或软件的控制,比如在某些通信协议中,当需要断开连接时,会发送一个断开帧来通知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