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详解一下VBUS和外接5V电路

楼主(2025-11-11):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请高手解答

(Q102 图有问题请忽略)
尤其是Q103和Q104在此的作用

网友A:
参考这个

网友B:
VBUS没电Q104导通导致Q102关闭,VBUS有电Q104就截至Q102开启,我记得我好像也做过类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US没电Q104导通导致Q102关闭,VBUS有电Q104就截至Q102开启,我记得我好像也做过类似的电路 ...

楼上给的链接描述的挺详细

网友B:
还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