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GD32E503RET6相关问题

楼主(2025-11-12):
通过DMA传输ADC采样数据到内存时,数据长度超过1024字节后出现乱码,是DMA缓冲区溢出还是通道配置错误?

网友A:
高概率DMA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B:
GD32 的 DMA 控制器对单次传输长度可能有限制。若用户未正确配置传输计数器,或误将字节数当作采样点数配置,可能导致越界访问。

网友C:
若启用了 DMA 循环模式,但缓冲区大小与传输周期不匹配,新数据会覆盖未处理的旧数据。若主机未及时读取,超过缓冲区容量后数据混乱。

网友D:
DMA 缓冲区地址需对齐到特定边界。若用户分配的缓冲区未对齐,大块传输时可能触发硬件错误。

网友E:
ADC 数据寄存器为 16 位,若 DMA 配置为 8 位传输,会导致数据拆分错误。

网友F:
优先检查 DMA 传输计数器和缓冲区对齐,这是大块数据传输时最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