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USB OTG功能时,设备无法被主机识别

楼主(2025-11-11):
GD32E503RET6配置USB OTG功能时,设备无法被主机识别,检查描述符和端点配置后问题依旧,是否是USB时钟源未正确选择?

网友A:
USB时钟源未正确选择确实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网友B:
如果时钟源配置错误,USB模块可能无法正确初始化,导致设备无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C:
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D:
还需要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USB模块的电源管理设置是否正确,避免因电源问题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较旧的固件或驱动程序,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以修复可能存在的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