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SDRAM控制器时,初始化序列执行后SDRAM无响应

楼主(2025-11-13):
GD32H743VIT6配置SDRAM控制器时,初始化序列执行后SDRAM无响应,检查时序参数后问题依旧,怀疑是电源上电时序未满足要求?

网友A:
电源上电时序不满足要求是可能的核心原因。

网友B:
优先排查电源上电顺序与稳定时间,这是 SDRAM 无响应的常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