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43VIT6在多核通信中,使用IPC发送消息时偶尔丢失,是中断优先级配置过低?

楼主(2025-11-19):
GD32H743VIT6在多核通信中,使用IPC发送消息时偶尔丢失,是中断优先级配置过低?

网友A:
有两个问题,,GD好像没有743这个型号吧

网友B:
也可能是缓冲区溢出

网友C:
DMA配置冲突也有可能

网友D:
硬件或配置错误

网友E:
对大数据量传输采用共享内存+Mailbox中断方案,减少数据拷贝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