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USB OTG功能时,设备无法被主机识别

楼主(2025-11-13):
GD32E503RET6配置USB OTG功能时,设备无法被主机识别,检查描述符和端点配置后问题依旧,是USB时钟源未正确选择?

网友A:
很可能是USB时钟源未正确选择导致的

网友A:
GD32E503RET6的USB模块需要稳定的48MHz时钟源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时钟源配置错误或时钟不稳定,会导致USB设备无法被主机识别。

网友B:
可能是因为未启用USB时钟

网友C:
GD32E503RET6支持多种时钟源,如IRC48M、外部高速晶振等。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时钟源或未正确配置时钟分频系数,会导致USB时钟频率不正确。

网友D:
也可能是时钟配置顺序错误

网友E:
在配置USB时钟时,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如先启用时钟源,再配置分频系数,最后启用USB模块。

网友F:
检查时钟源选择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