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I2C1为主机模式时,SCL时钟线始终为低电平

楼主(2025-11-15):
GD32E503RET6配置I2C1为主机模式时,SCL时钟线始终为低电平,检查上拉电阻和地址设置后问题依旧,怀疑是I2C外设未正确使能?

网友A:
I2C外设未正确使能确实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网友A:
若I2C外设未正确使能,则无法产生时钟信号,导致SCL线始终为低电平。

网友B:
检查GPIO配置,I2C1的SCL和SDA引脚是否已正确配置为复用开漏输出模式,并使能了上拉电阻。

网友C:
看看时钟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D:
若总线上存在多个主机或从机设备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总线冲突或死锁,进而使SCL线保持低电平。

网友E:
建议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SCL和SDA线的信号波形,以进一步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