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N总线通信中,发送数据时偶尔出现“总线关闭”错误

楼主(2025-11-17):
GD32F303RCT6在CAN总线通信中,发送数据时偶尔出现“总线关闭”错误,检查终端电阻和波特率后问题依旧,是否是CAN外设的自动重发机制未启用?

网友A:
自动重发机制未启用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B:
有可能是总线错误计数器溢出

网友C:
即使终端电阻和波特率正确,电磁干扰、线缆过长或连接器接触不良仍可能导致信号失真,引发错误。

网友D:
用示波器检查CAN总线信号是否存在毛刺或波形畸变。

网友E:
缩短总线长度,减少分支,优化布线。

网友F:
可以增加磁环或滤波器抑制干扰。

网友G:
未正确处理发送完成中断或错误中断,可能导致发送缓冲区被占用,后续发送失败。

网友H:
检查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清除中断标志并释放资源。

网友I:
即使波特率设置看似正确,若分频系数、时间段参数计算不精确,可能导致实际波特率与总线其他节点不一致,引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