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J-Link下载程序后,复位后无法运行

楼主(2025-11-18):
GD32F103C8T6通过J-Link下载程序后,复位后无法运行,但重新上电可以,怀疑是复位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NRST信号是否能正确拉低并释放。若信号异常,可能是复位电路设计存在缺陷。

网友B:
复位电路通常由电阻、电容和按键组成,用于产生复位脉冲。检查这些元件是否损坏或参数不匹配。

网友C:
GD32F103C8T6的启动模式由BOOT0和BOOT1引脚决定。默认情况下,BOOT0应接地,以选择从内部Flash启动。

网友A:
可能时钟初始化错误

网友D:
若使用外部晶振,请确认晶振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晶振频率是否与代码配置一致。

网友E:
检查电源电路是否存在波动或不稳定现象,如LDO稳压器是否工作正常、滤波电容是否损坏等。

网友F:
电源连接是否稳定可靠,有无松动或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G:
J-Link是否兼容

网友H:
J-Link的配置是否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