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USART1发送数据时,若波特率设置为115200,偶尔会出现数据丢失

楼主(2025-11-19):
GD32F103C8T6在使用USART1发送数据时,若波特率设置为115200,偶尔会出现数据丢失,但降低到9600后正常,是缓冲区溢出还是时钟精度问题?

网友A:
核心原因是时钟精度不足导致波特率偏差累积

网友B:
时钟源选择建议优先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精度可达±10ppm~±50ppm,适合工业级应用。

网友C:
启用DMA传输,通过DMA自动搬运数据,减少CPU干预,验证是否仍丢失数据。

网友D:
用外部晶体振荡器,并配置PLL提升至72MHz

网友E:
建议晶振靠近MCU,走线短且远离高频信号,添加去耦电容提升电源稳定性。

网友F:
动态校准波特率,若对端波特率未知或存在漂移,可通过检测起始位下降沿和第8个边沿计算实际波特率,动态调整本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