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向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噪声系数:冷源法解析

楼主(2025-11-11):
噪声系数是评估放大器、混频器及其他射频组件性能的关键参数,因为它能衡量信号与噪声比(SNR)的下降程度。准确的噪声系数测量对于确保系统性能达到最佳状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通信和雷达应用中。
测量噪声系数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冷源法,当与向量网络分析仪(VNA)结合使用时,这种方法能提供一种可靠且高效的手段来表征器件的噪声特性。本博客将探讨冷源法以及如何使用 VNA 来实现该方法。

了解冷源法冷源法是一种无需外部噪声源(即 Y 因子法)的噪声系数测量技术。它依靠系统在已知参考温度(通常为室温,即 298K)下的固有热噪声来进行测量。这种方法具有诸多优势,包括简化测量设置、减少与外部噪声源不确定性相关的误差以及提高重复性。利用向量网络分析仪实现冷源方法现代配备噪声系数测量功能的向量网络分析仪能够高效地实施冷源方法。测量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步骤包括:
  • 向量网络分析仪的校准
正确的校准对于准确的噪声系数测量至关重要。应使用标准程序(如 SOLT(短-开-负载-透射)或 TRL(透射-反射-线路))对向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校准,以考虑系统误差。
如果在向量网络分析仪上使用标准接收器,则可能需要一个功率计。
如果向量网络分析仪配备有特殊的低噪声接收器,则可能不需要功率计。但在测量混频器的情况下,始终需要一个功率计。
向量网络分析仪可能需要一个用于在线作为阻抗调谐器的公母端电可调模块。这是一项添加到用于校准 s 参数的电可调模块的功能。这取决于所使用的频率模型。请参见下面来自吉科斯 4 口 PNA-X 系列的图标。

  • 连接被测设备(DUT)
将 DUT(例如放大器)连接到向量网络分析仪(VNA),确保其与 VNA 的阻抗匹配良好,以最大程度减少反射损耗。VNA 被设置为同时测量 S 参数和噪声功率。
  • 测量 S 参数
首先进行 S 参数测量,因为它们用于从测量系统中去除噪声贡献。此步骤还允许进行增益计算,这对于确定噪声系数至关重要。
  • 噪声功率测量
VNA 在 DUT 的输出端测量噪声功率,同时保持输入端处于已知温度(冷态)。由于输入噪声功率已明确界定(298K 时的热噪声),因此可以直接根据测量的噪声功率和增益计算噪声系数。
  • 计算噪声系数
使用测量的噪声功率和增益,计算噪声系数的公式为:
  • 验证与分析
为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应进行多次测量,并将结果与预期值或制造商规格进行比较。若出现差异,则可能需要重新校准或调整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