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调试无 .elf 文件

楼主(2025-11-11):
我用 STM32F103C8T6 芯片与 BMP388 压力传感器进行接口开发,下载了一个示例项目文件。当我通过 ST-LINK 调试该项目时,弹出 “无法启动调试” 错误。
在调试配置窗口中,还出现了 “项目文件不存在” 的报错提示。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以下是我的项目资源管理器窗口截图:

运行OpenOCD时增加-d参数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A:
尝试重置STM32CubeIDE偏好设置(Window → Preferences → General → Workspace 清除“Refresh using native hooks”)或更新ST-Link驱动至最新版本

网友B:
SWD调试接口是不是被误配置为普通GPIO输出了?

网友C:
更新或重新安装STM32CubeIDE和Keil MDK-ARM工具链。

网友D:
检查ST-LINK连接

网友E:
重新安装IDE或驱动。

网友F:
若SWD调试接口被禁用,可尝试将BOOT0引脚接3.3V,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执行全片擦除,然后将BOOT0引脚接GND,恢复默认启动模式。

网友G:
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查SWDIO和SWCLK引脚的信号质量,看看有无短路或断路。

网友D:
电源线是否稳定

网友H:
清理并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I:
检查项目路径,项目文件夹中所有文件是不是被移动或删除。

网友J:
项目路径中是不是包含有空格或特殊字符

网友B:
检查VDD供电电压是否稳定在2.0V至3.6V范围内,并加入足够的去耦电容来抑制噪声干扰。

网友K:
重新生成项目文件

网友L:
更新固件包,重新安装工具链

网友M:
重新编译项目,检查编译日志是否有错误。

网友N:
看下时钟源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O:
在IDE中重新配置调试器试试,启用复位后连接,再次调试。

网友P:
检查项目文件是否损坏或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