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WFI32E04分享】-4-TCP点灯

楼主(2025-11-11):
结合官方文档TCP-SERVER,本文体验在MPLAB X IDE 6.25版本中体验TCP的使用。

基于MHC图形化配置,可以在Content Manager中添加Wi-Fi相关的组件

然后添加WI-FI service,软件会自动添加相关联的大概20多个子模块。一直点击OK即可。

可以通过下拉选择不同的层级。点击不同的组件,可以在右侧配置详细信息:

电脑连接开发板的接入点:

使用Putty连接到TCP Server:

发送GREEN_TOGGLE,绿色LED灯颜色翻转。

发送RED_TOGGLE,红色LED灯颜色翻转。

也可以使用Python脚本作为一个TCP Client与开发板TCP Server进行通信。
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

def auto_tcp_client(server_ip, port=5555):
    """自动发送数据的TCP客户端"""
    try:
        # 创建并连接socket
        client_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client_socket.connect((server_ip, port))
        print(f"已连接到 {server_ip}:{port}")

        # 自动发送测试数据
        messages = [
            "Hello Server!",
            "GREEN_TOGGLE",
            "This is a test message",
            "TCP Client is working",
            "RED_TOGGLE",
            "Goodbye!"
        ]

        for message in messages:
            client_socket.sendall(message.encode('utf-8'))
            print(f"已发送: {message}")
            time.sleep(1)  # 等待1秒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错误: {e}")
    finally:
        client_socket.close()
        print("连接已关闭")

# 使用示例
if __name__ == "__main__":
    import sys
    if len(sys.argv) != 2:
        print("请提供服务器IP地址")
        sys.exit(1)

    auto_tcp_client(sys.argv[1])
TCP服务器端主要的代码有初始化:
void APP_Initialize(void) {
    SYS_CONSOLE_MESSAGE("APP_Initialize\n");

    g_tcpServCfg.mode = SYS_NET_INDEX0_MODE;
    g_tcpServCfg.port = SYS_NET_INDEX0_PORT;
    g_tcpServCfg.enable_tls = SYS_NET_INDEX0_ENABLE_TLS;
    g_tcpServCfg.ip_prot = SYS_NET_INDEX0_IPPROT;
    g_tcpServCfg.enable_reconnect = SYS_NET_INDEX0_RECONNECT;
    g_tcpServHandle = SYS_NET_Open(&g_tcpServCfg, TcpServCallback, 0);
    if (g_tcpServHandle != SYS_MODULE_OBJ_INVALID)
        SYS_CONSOLE_PRINT("TCP Service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r\n");

}

还有服务器的回调:
void TcpServCallback(uint32_t event, void *data, void* cookie) {
    switch (event) {
        case SYS_NET_EVNT_CONNECTED:
        {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Status UP\r\n");
            while (SYS_NET_SendMsg(g_tcpServHandle, (uint8_t*) "hello", 5) <= 0);
            break;
        }

        case SYS_NET_EVNT_DISCONNECTED:
        {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Status DOWN\r\n");
            break;
        }

        case SYS_NET_EVNT_RCVD_DATA:
        {
            int32_t cumm_len = 0;
            int32_t len = RECV_BUFFER_LEN;
            while (len == RECV_BUFFER_LEN) {
                len = SYS_NET_RecvMsg(g_tcpServHandle, recv_buffer, RECV_BUFFER_LEN);
                if (len > 0) {
                    if (cumm_len == 0) {
                        char buffer[33];
                        int32_t tmp_len = (len > 32) ? 32 : len;

                        memcpy(buffer, recv_buffer, tmp_len);
                        buffer[tmp_len] = '\0';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Data Rcvd = %s\r\n", buffer);

                        if (strstr(buffer, "GREEN_TOGGLE") != NULL) {
                            GPIO_RK3_GREEN_Toggle();
                        }
                        if (strstr(buffer, "RED_TOGGLE") != NULL) {
                            GPIO_RK1_RED_Toggle();
                        }

                    }
                    cumm_len += len;
                    SYS_NET_SendMsg(g_tcpServHandle, recv_buffer, len);
                }
            }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Total Data Rcvd = %d Bytes\r\n", cumm_len);

            break;
        }

        case SYS_NET_EVNT_LL_INTF_DOWN:
        {
            /*
             ** User needs to take a decision if they want to close the socket or
             ** wait for the Lower layer to come up
             */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Lower Layer Down\r\n");
            break;
        }

        case SYS_NET_EVNT_LL_INTF_UP:
        {
            /*
             ** The lower layer was down and now it has come up again.
             ** The socket was in connected state all this while
             */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Lower Layer Up\r\n");
            break;
        }

        case SYS_NET_EVNT_SERVER_AWAITING_CONNECTION:
        {
            /*
             ** The server is awaiting connection from the client
             */
            SYS_CONSOLE_PRINT("TcpServCallback(): Server Awaiting Connection\r\n");
            break;
        }
    }
}

总结:
借助于Microchip丰富的资源与开发文档,可以快速的找到可借鉴的方案。借助于MPLABX ide可以图形化配置,自动代码生成,也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虽然MPLABX ide有一点不太容易上手,熟悉后就发现是开发的一大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