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做的一个电子负载运放电路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5-11-11):
小电流时正常,电流超过3A电流运放就开始振荡了,调了好久调不出来,电路如下:

xch
用一个运放恒流控制,另外一个仅放大采样电流信号。这样靠谱

网友A:
栅极限流电阻是不是有些大了?

网友B:
上面运放放大倍数太高了,导致震荡,把154K电阻减小(电流设定要调整),或增大1nf电容

网友C:
上方三个电容引起电流反馈滞后,所以容易振荡,建议去掉。

网友D:
把1nF换成100nF,然后除了ADC滤波的104电容之外把其他全部104电容都拆了

网友E:
你得用仿真器仿真一下,MOSFET 是啥型号的?

网友F:
元件没有位号, 如何讨论?

网友F:
元件加上位号, 方便讨论

网友E:
改成这样子要好些:

单电源供电。三角波底部失真:

网友E:
原电路仿真:

波形:

网友E:
修改前-90°,-180°反馈点是:

修改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这样子要好些:

感谢指点,已经改为一个运放控制恒流,另外一个运放用于检测,看到商业化的电路是这种结构,用程序不停的调整输出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前-90°,-180°反馈点是:

看到别人商业化的电路结构如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别人商业化的电路结构如下

你抄的图纸有一点毛病。
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