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导入了TrueStudio 的工程,LCD显示缺失

楼主(2025-11-12):
TrueStudio 进行编译的项目,下载到同样的硬件上,显示是正常的。

但有stm32cubeide导入后,LCD上显示缺少很多字,直接不显示一些字。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可能是编码格式不兼容

网友B:
STM32CubeIDE生成的HAL库代码可能与TrueStudio生成的代码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如引脚配置、时钟设置或外设初始化顺序。这些差异可能导致LCD驱动不正常工作,从而显示缺失。

网友C:
可能工程配置不一致

网友C:
编码不匹配?

网友D:
统一文件编码

网友E:
手动检查生成的代码中是否包含LCD初始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编码格式不兼容

后来找到问题了,确实在编码不统一的问题。

楼主:
后来找到问题了,确实在编码不统一的问题。

网友F:
TrueStudio已经很多年没有更新了吧,其功能都集成到STM32CubeIDE里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