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手势识别方案的轻量级 YOLO 模型优化,如何适配嵌入式系统的资源限制?

楼主(2025-11-17):
新唐手势识别方案的轻量级 YOLO 模型优化,如何适配嵌入式系统的资源限制?

网友A:
新唐手势识别方案优化轻量 YOLO 适配嵌入式:缩减网络深度和通道数,用 1x1 卷积降维;采用量化技术(如 INT8)减少计算量和内存占用;剪裁冗余层,保留关键特征提取模块;利用新唐 MCU 的硬件加速单元(如 DSP 指令)优化推理,结合模型蒸馏压缩参数,平衡精度与资源消耗。

网友B:
新唐先对 YOLO 做结构化剪枝,裁冗余通道与滤波器减参数量,再将模型量化为 INT8 格式压缩体积并降运算量。还简化网络结构适配手势场景,搭配多尺度特征模块提升效率,借配套工具自动转模型格式,匹配自身 MCU 硬件,低资源占用下保障手势识别实时性。

网友B:
新唐先将轻量 YOLO 模型做 Full-INT8 量化减体积降运算量,再借 NuML Toolkit 自动转为适配代码并入项目模板。工具还可灵活调整内存配置,大型模型能切换至 SD 卡等存储,搭配其 MCU 硬件优化,精简冗余运算,低资源占用下保障手势识别顺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