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NuEzAI-M55M1 的 Nu-Link2-Me 功能,对 AI 开发中的调试效率有何提升作用?

楼主(2025-11-17):
新唐 NuEzAI-M55M1 的Nu-Link2-Me 功能,对 AI 开发中的调试效率有何提升作用?

网友A:
Nu-Link2-Me 集成调试与编程功能,无需额外调试器,直接连接 PC 即可实时调试 NuEzAI-M55M1 的 AI 模型运行。它支持断点调试、寄存器 / 内存查看,能快速定位模型推理中的运算瓶颈,同时简化烧录流程,缩短开发迭代周期,大幅提升 AI 算法优化与代码调试的效率。

网友B:
STM32 按系列(如 F1、F4、H7 等)和具体型号划分,RAM 与 ROM 比例会根据应用场景灵活设计:低功耗系列(如 L0)可能 ROM 偏大、RAM 偏小(比例约 10:1);高性能系列(如 H7)为适配复杂程序与数据处理,RAM 占比更高(比例可低至 2:1),部分型号还支持外扩 RAM/ROM,进一步打破固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