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SLIC 芯片的 CODEC+Slic 整合设计,如何降低网通设备的功耗与硬件复杂度?

楼主(2025-11-17):
新唐 COSLIC 芯片的CODEC+Slic 整合设计,如何降低网通设备的功耗与硬件复杂度?

网友A:
COSLIC 芯片的 CODEC+Slic 整合设计,将语音编解码与用户线接口电路集成,省去两者间的外部连接与匹配元件,减少 PCB 面积和 BOM 成本。单芯片协同工作降低跨芯片信号传输损耗,且通过优化电源管理,比分离方案功耗降低 30% 以上,简化硬件设计与调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