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三维整型数组时,数组寻址失败。

楼主(2025-11-12):
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错吗?程序就是无法将值写入数组中。但是我在调试时可以手动给数组赋值,但通过代码方式赋值却始终失败。

#define VBLOCKENTRIES 22
int16_t indexVDial = 0, ixVBFree = 0;

int16_t blocksSet[2][VBLOCKENTRIES][4];

blocksSet[indexVDial][ixVBFree][1] = 0x1000;   / Fails to write to array

网友A:
可能是数组越界导致的

网友B:
虽然定义了足够的维度,但可能indexVDial或ixVBFree的值超出了范围。

网友C:
可能indexVDial或ixVBFree未被正确初始化,或者被修改了。

网友C:
三维数组可能占用较大空间,导致栈溢出。

网友D:
可能存在编译器优化导致的问题,或者特定的编译选项影响了数组的访问。

网友E:
检查数组定义是否正确,特别是维度大小。

网友F:
可能栈溢出了吧

网友G:
将数组改为 static 或全局定义,避免栈分配

网友H:
高优化等级可能导致编译器错误优化数组访问。尝试临时关闭优化

网友I:
硬件或内存权限问题。

网友J:
变量类型不匹配?

网友K:
可能中断干扰

网友L:
工具链Bug?

网友M:
建议提供完整的代码上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