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新唐 Smart Amplifier 的 I2S/TDM 接口,如何适配车载多通道(如 21 通道)音响系统?

楼主(2025-11-18):
新唐 Smart Amplifier 的 I2S/TDM 接口,如何适配车载多通道(如 21 通道)音响系统?

网友A:
新唐 Smart Amplifier 的 I2S/TDM 接口通过 TDM 时分复用特性适配多通道需求:TDM 可在单条总线分时传输多路音频数据,21 通道系统中通过配置帧结构、时隙分配,让接口按固定时序同步传输各通道音频信号;搭配 I2S 的高保真数据传输能力,保障多通道信号同步性与完整性,无需额外扩展接口,仅通过协议配置即可满足车载多声道音响的复杂连接与音频传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