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NUC980 的 MCP 封装与 DDR 集成,对降低低阶断路器网关的 PCB 成本有何作用?

楼主(2025-11-18):
新唐 NUC980 的 MCP 封装与 DDR 集成,对降低低阶断路器网关的 PCB 成本有何作用?

网友A:
1.内置DDR内存,PCB 无需布置高频内存布线,易于在2层或4层板上完成设计,大幅降低板材成本
2.采用LQFP封装,相比BGA封装,引脚间距大,易于焊接、量测信号和调试,方便更换IC,有助于提高生产良率
3.无需再单独采购和安装外部DDR芯片,既节省了元件成本,也避免了DDR市场缺货和价格波动的风险
4.将DDR内置后,可以减少90%由外部DDR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干扰,有助于产品更容易通过EMI/EMC认证,节省潜在的屏蔽和整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