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告别踩坑!T 型槽平台安装使用说明书,操作流程丝滑到犯规

楼主(2025-11-12):
, 使用, 操作, , ,
安装前准备
(一)场地要求
安装场地需平整、坚实,地面承载力需大于平台额定承载的 1.5 倍,避免长期使用出现地面沉降。
场地环境需干燥通风,远离热源、腐蚀性气体(如酸碱气体)及粉尘密集区域,环境温度保持在 5-35℃,相对湿度≤75%。
场地预留足够操作空间,平台周围至少保留 1.5m 通道,便于工件搬运、设备调试及日常维护。
(二)工具与材料准备
工具:水平仪(精度≥0.02mm/m)、扭矩扳手、卷尺(精度≥1mm)、扳手组、锉刀、毛刷、水平尺、起重设备(如叉车、起重机,根据平台重量选择)。
材料:垫铁(铸铁 / 钢板材质,规格适配平台尺寸)、地脚螺栓(或地锚器、支架,根据安装方式选择)、防锈油、清洁剂、密封胶(可选,用于缝隙密封)。
(三)平台检查
检查平台外观:工作面无裂纹、气孔、砂眼等缺陷,T 型槽槽口光滑无毛刺,边缘无磕碰损伤。
核对参数:确认平台规格、T 型槽参数(槽宽、槽间距)、精度等级与订单要求一致,附带的合格证、检测报告齐全。
清洁处理:用毛刷清除平台表面及 T 型槽内的灰尘、铁屑,再用清洁剂擦拭工作面,晾干后备用。
四、安装步骤
(一)安装方式选择
T 型槽平台常用安装方式有 4 种,可根据场地条件、平台规格及使用需求选择:
垫铁安装:适用于中小型平台(承载≤8t),操作简便,成本较低;
地脚螺栓安装:适用于大型、超大型平台(承载≥8t)或高精度作业场景,固定牢固,抗振性强;
地锚器安装:适用于地面不适合打地脚螺栓的场景,调节灵活,便于二次校准;
支架安装:适用于需要抬高平台的作业场景,支架需具备足够刚性,与平台接触面平整。
(二)通用安装流程
定和位放线:根据作业需求在地面标记平台安装位置,确保定和位准确,与周边设备、工装的相对位置符合工艺要求。
基础处理:若采用地脚螺栓安装,需提前在地面钻孔,孔深、孔径适配地脚螺栓规格,孔内清理干净无杂物;若采用垫铁安装,需将安装区域地面找平,确保垫铁放置平稳。
平台就位:用起重设备缓慢吊起平台,平稳放置在安装位置,避免碰撞地面或周边设备,确保平台摆放方向正确(T 型槽走向符合作业需求)。
垫铁 / 地脚螺栓固定:
垫铁安装:在平台底部四角及受力均匀位置放置垫铁(每平方米不少于 4 块),垫铁与平台、地面接触紧密,无松动。
地脚螺栓安装:将地脚螺栓穿过平台预留孔,拧紧螺母,确保螺栓垂直无倾斜,螺母拧紧力矩符合要求(根据螺栓规格参考:M16 螺栓力矩 45-60N・m,M20 螺栓力矩 80-100N・m)。
水平度校准:
用水平仪沿平台工作面的长、宽、对角线方向依次检测,每米长度内水平度偏差≤0.05mm(0 级、1 级精度平台),≤0.1mm(2 级、3 级精度平台)。
若偏差超标,通过调整垫铁高度或地脚螺栓松紧度进行校准,反复检测直至达标,校准后再次紧固螺母或垫铁固定件。
二次固定与密封:对地脚螺栓底部进行灌浆固定(可选),待灌浆层凝固后(通常 24-48 小时),再次复核水平度;若平台与地面有缝隙,可涂抹密封胶以防灰尘、油污渗入。
五、使用操作规范
(一)使用前检查
再次校准水平度:每次使用前用水平仪快速检测平台工作面水平度,确保无明显偏差。
清理平台:用毛刷清除 T 型槽内的铁屑、杂物,用清洁剂擦拭工作面,去除油污、灰尘,确保工作面清洁干燥。
检查夹具与配件:确认用于固定工件的螺栓、压板、夹具等配件完好,尺寸与 T 型槽适配,无变形、损坏。
(二)工件固定操作
根据工件尺寸和形状,选择合适的 T 型槽位置,将夹具、压板放入 T 型槽内,确保夹具与平台接触面平整。
放置工件:将工件平稳放在平台工作面上,调整工件位置至作业要求,避免工件与平台发生激烈碰撞,以防损伤工作面。
紧固工件:用螺栓、压板缓慢紧固工件,紧固力均匀分布,避免局部压力过大导致平台变形或工件损坏;严禁过度拧紧螺栓,以防 T 型槽螺纹滑丝或槽口变形。
复核定和位:工件固定后,检查工件位置是否准确,有无松动,确保符合作业工艺要求。
(三)作业过程要求
负载控制:严禁超过平台额定承载能力使用,常规作业负载不超过额定承载的 80%,避免冲击载荷(如重物直接砸击平台)。
作业操作:焊接、切削等作业时,避免火花、高温直接接触平台工作面,可铺垫防护板;作业工具避免在平台上拖拽,以防划伤工作面。
动态监测:长期连续作业时,每 2 小时检查一次工件固定情况和平台水平度,发现松动或偏差及时处理。
(四)使用后处理
拆卸工件:作业完成后,缓慢松开夹具、螺栓,平稳取下工件,避免拖拽工件刮伤平台。
全方便清洁:用毛刷清理 T 型槽内的铁屑、废渣,用湿布擦拭工作面,去除油污、粉尘;若有顽固污渍,可使用中性清洁剂清洗,晾干后备用。
状态检查:检查平台工作面有无划痕、损伤,T 型槽有无变形、螺纹磨损,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处理。
六、注意事项
严禁在平台工作面上进行敲击、焊接等破坏性作业,以防工作面变形、损坏。
避免腐蚀性液体(如酸、碱溶液)接触平台表面,若不慎接触,需立即用清水冲洗,擦干后涂抹防锈油。
不同精度等级的平台不得混用,高精度平台(0 级、1 级)不得用于粗加工、重载荷敲击等作业,避免精度失效。
多人协作作业时,需明确分工,统一指挥,避免操作冲突导致设备或人员损伤。
平台使用过程中若出现水平度偏差超标、T 型槽损坏、工作面变形等情况,需立即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校准。
联系人:销售部经理 张文娟
联系电话1378057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