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将实时表达式数据日志导出到电脑?

楼主(2025-11-12):
我目前使用 STM32 和 STM32CubeIDE,正在进行大量测试,经常处于调试模式,通过Live Expressions监控各类数据。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将所有实时表达式的数据输出到电脑的 TXT 文件中?这样我就能进行长时间的不间断测试,之后再筛选数据排查潜在错误。
请问这是否可行?如果可以,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推荐用STM32CubeIDE的脚本功能,通过Eclipse的脚本接口读取调试器的变量值,并写入文件。

网友B:
可以利用调试器的数据记录功能,通过ST-LINK的Data Log功能捕获内存数据。

网友C:
通过串口打印+PC端脚本捕获

网友D:
通过STM32的ITM模块将调试数据通过SWD接口实时传输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