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DTMF 编解码与 FSK 来电显示,如何保障网通话音信号的稳定传输?

楼主(2025-11-23):
新唐 COSLIC 的 DTMF 编解码与 FSK 来电显示,如何保障网通话音信号的稳定传输?

网友A:
DTMF 编解码靠独特双频组合传输拨号等信号,该特性抗干扰强,搭配带通滤波滤除杂波,保障拨号等指令稳定传输。FSK 来电显示以频率变化传数字信息,抗噪声和衰减能力好,还可通过优化调制指数提升抗干扰性,二者分工协作保障网通话音相关信号传输稳定

网友B:
DTMF 编解码靠高低频组合编码,无谐波关系可减少虚假干扰,依 RFC2833 封装传输,对丢包容错性强、识别差错率低。FSK 来电显示通过频率变化传数据,抗干扰性强且误码率低。二者分工协作,减少传输失真与误判,保障网通话音信号稳定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