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关于PWM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5-11-12):
各位大佬你们好,最近我在用到PWM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比如用PWM设置电压,电流或者控制电机转速的时候,pwm设置占空比是每次只在设置值改变的时候基准一次,还是放在循环里面一直基准呢

网友A:
应该是取决于控制策略?不太懂,顺便蹲一个答案

网友B:
应该会有反馈信号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有反馈信号 吧

如果是电流和电压的设置的话,会通过通信获取设置值,然后再pwm或者dac设置。如果是电机的话是通过读取电位器的变化在设置

楼主:
我现在是在想每次获取之后只设置一次呢,还是根据程序的循环执行一直设置

网友C:
一般来说,PWM 占空比的设置只需要在“值改变时”设置一次就行,不需要放在主循环里反复设置。
因为只要硬件定时器支持 PWM 模式,一旦配置好占空比,它会自动持续输出,直到你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