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八通道低侧驱动芯片SGM42406的使用分享

楼主(2025-11-1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SGM42406由8个相同的低侧驱动器组成,具备串行保护功能;并且集成了用于感性负载消磁的二极管,且可驱动不同类型的负载,例如有刷电机、继电器、发光二极管、单极步进电机等。
我们使用的是16引脚的SGM42406B,使用4线串行接口进行通信,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就先分享一下自己解读SGM42406芯片手册的获取到的一些主要信息,然后展示一下基于C语言的芯片驱动代码。
SGM42406属于低侧驱动芯片,所谓的低侧驱动,即指驱动芯片被放置在负载和地(GND)之间,而负载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到电源正极,并通过控制芯片对地的通断,来控制负载的电源回路,该芯片的功能框图如下所示:

主要的引脚及功能描述和标注如下图所示:

对于芯片的使能引脚ENABLE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对应SGM42406A型号,控制ENABLE为高电平,即为使能芯片工作;
对应SGM42406B型号,控制nENABLE为低电平,即为使能芯片工作。
SGM42406与MCU之间通过4线串行通信,通信时序可以参考SPI总线实现,可以用硬件SPI,也可以用软件SPI实现功能,即LATCH引脚对应CS信号,CLK对应CLOCK信号,DIN对应MOSI信号,DOUT对应MISO信号,通信时序如下图所示:

通过MCU将数据写入单个芯片的数据寄存器的时序如下图所示: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芯片支持菊花链(Daisy-Chain)操作,其实菊花链连接在很多芯片上都有,不仅方便数据拓展,同时也节约MCU引脚资源。下面是该芯片的菊花链应用:

即级联的各个芯片共用LATCH,CLK,前一级芯片的DOUT引脚连接到下一级芯片的DIN引脚。
另外,芯片支持故障检测及状态输出,即当芯片出现过温、过流和短路现象时,会通过FAULT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MCU可以检测FAULT引脚的数据。然后如果想知道具体是哪个OUT输出造成的过流或者短路,可以通过回读故障寄存器的值来识别。
该芯片的主要寄存器主要包括三个,即:
数据寄存器:Data Register
芯片根据数据寄存器控制输出的开和关:

故障寄存器:Fault Register
用于记录芯片的过流和过载故障信息:

控制寄存器:Control Register
芯片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来配置通电时间和输出PWM占空比,驱动电机时会用到:

然后我再分享一下SGM42406的基于C语言的驱动代码,主要包括两个文件,一个是SGM42406.c源文件,一个是SGM42406.h头文件,其中延时时间这块需要根据不同MCU平台及硬件参数自行调整,确保时序波形不失真的情况下可以满足速度要求。
其中头文件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主要包括硬件GPIO配置(不同MCU可以自行修改),回调函数定义及对外函数接口声明等,另外可以通过使能和不使能SGM42406_B宏来配置为SGM42406A还是SGM42406B的驱动代码:
#ifndef __SGM42406_H__
#define __SGM42406_H__

#include "at32f403a_407.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GM42406_EN_GPIO     GPIOB
#define  SGM42406_CLK_GPIO    GPIOB
#define  SGM42406_LATCH_GPIO  GPIOA
#define  SGM42406_DIN_GPIO    GPIOB
#define  SGM42406_FAULT_GPIO  GPIOA
#define  SGM42406_DOUT_GPIO   GPIOB

#define  SGM42406_EN_PIN          GPIO_PINS_2
#define  SGM42406_CLK_PIN          GPIO_PINS_7
#define  SGM42406_LATCH_GPIN  GPIO_PINS_4 // NSS pin
#define  SGM42406_DIN_PIN          GPIO_PINS_9
#define  SGM42406_FAULT_PIN          GPIO_PINS_8
#define  SGM42406_DOUT_PIN          GPIO_PINS_8

#define SGM42406_CLK_HIGH()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CLK_GPIO, SGM42406_CLK_PIN, TRUE)
#define SGM42406_CLK_LOW()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CLK_GPIO, SGM42406_CLK_PIN, FALSE)

#define SGM42406_LATCH_HIGH()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LATCH_GPIO, SGM42406_LATCH_GPIN, TRUE)
#define SGM42406_LATCH_LOW()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LATCH_GPIO, SGM42406_LATCH_GPIN, FALSE)

#define SGM42406_EN_HIGH()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EN_GPIO, SGM42406_EN_PIN, TRUE)
#define SGM42406_EN_LOW()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EN_GPIO, SGM42406_EN_PIN, FALSE)

#define SGM42406_DIN_HIGH()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DIN_GPIO, SGM42406_DIN_PIN, TRUE)
#define SGM42406_DIN_LOW()   gpio_bits_write(SGM42406_DIN_GPIO, SGM42406_DIN_PIN, FALSE)

#define SGM42406_READ_DOUT()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SGM42406_DOUT_GPIO,SGM42406_DOUT_PIN)

#define SGM42406_READ_FAULT()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SGM42406_FAULT_GPIO,SGM42406_FAULT_PIN)

#define SGM42406_DELAY_TIME  0  //4

#define SGM42406_B

typedef enum {
    SGM42406_L = 0,
    SGM42406_H,
}sgm42406_pin_sta_e;

typedef enum {
    SGM42406_READ_CONTORL_REG = 0,
    SGM42406_READ_DATA_REG,
}sgm42406_read_reg_e;

typedef struct {
    void (* set_LATCH_pin_sta)(u8 status);
    void (* set_CLK_pin_sta)(u8 status);
    void (* set_DIN_pin_sta)(u8 status);
#ifdef SGM42406_A
    void (* set_ENABLE_pin_sta)(u8 status);
#elif defined(SGM42406_B)
    void (* set_NENABLE_pin_sta)(u8 status);
#endif

    u8 (* get_DOUT_pin_sta) (void);
    u8 (* get_NFAULT_pin_sta) (void);

    void (* sgm42406_delay_us) (u32 us);
}sgm42406_driver, *sgm42406_driver_t;

void sgm42406_init(void);
void sgm42406_command_clk(u8 clk_times);
s8 sgm42406_write_data(u8 *write_buff, u32 len);
void sgm42406_read_fault_reg(u16 *read_buff, u8 chip_sum);
void sgm42406_write_control_reg(u8 *write_buff, u32 len);
void sgm42406_read_control_or_data_reg(sgm42406_read_reg_e reg, u8 *read_buff, u32 len);
void sgm42406_fault_reg_reset(void);
void set_clk_sta(u8 sta);
void set_din_sta(u8 sta);
void set_latch_sta(u8 sta);
extern u8 get_nfault_sta(void);
sgm42406_driver_t get_sgm42406_dev_handle(void);

#endif /* __SGM42406_H__ */
其中源文件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主要包括芯片初始化接口、回调函数实现接口、写数据接口和读故障寄存器数据接口等:
#include "sgm42406.h"

sgm42406_driver sgm42406_dev0;

void set_clk_sta(u8 sta)
{
        switch(sta)
        {
        case 1:
                SGM42406_CLK_HIGH();
                break;

        case 0:
                SGM42406_CLK_LOW();
                break;
        }
}

void set_din_sta(u8 sta)
{
        switch(sta)
        {
        case 1:
                SGM42406_DIN_HIGH();
                break;

        case 0:
                SGM42406_DIN_LOW();
                break;
        }
}

void set_latch_sta(u8 sta)
{
        switch(sta)
        {
        case 1:
                SGM42406_LATCH_HIGH();
                break;

        case 0:
                SGM42406_LATCH_LOW();
                break;
        }
}

void set_enable_sta(u8 sta)
{
        switch(sta)
        {
        case 1:
                SGM42406_EN_HIGH();
                break;

        case 0:
                SGM42406_EN_LOW();
                break;
        }
}

u8 get_dout_sta(void)
{
        return SGM42406_READ_DOUT();
}

u8 get_nfault_sta(void)
{
        return SGM42406_READ_FAULT();
}

void sgm42406_delay(u32 us)
{
    u32 j = 0;

        //while(us--)
        {
                for(j = 0; j < us; j++)
                {
                        __asm("nop");
                }
        }
}

/**
* [url=/u/brief]@brief[/url] 娉ㄥ唽sgm42406璁惧
*
*/
static void sgm42406_register(void)
{

    sgm42406_dev0.set_CLK_pin_sta = set_clk_sta;
    sgm42406_dev0.set_DIN_pin_sta = set_din_sta;
    sgm42406_dev0.set_LATCH_pin_sta = set_latch_sta;
#ifdef SGM42406_A
    sgm42406_dev0.set_ENABLE_pin_sta = set_pin_sta;
#elif defined(SGM42406_B)
    sgm42406_dev0.set_NENABLE_pin_sta = set_enable_sta;
#endif

    sgm42406_dev0.get_DOUT_pin_sta = get_dout_sta;
    sgm42406_dev0.get_NFAULT_pin_sta = get_nfault_sta;

    sgm42406_dev0.sgm42406_delay_us = sgm42406_delay;
}

/**
* @brief Get the sgm42406 dev handle object
*
* [url=/u/return]@return[/url] sgm42406_driver_t
*/
sgm42406_driver_t get_sgm42406_dev_handle(void)
{
    return &sgm42406_dev0;
}

void sgm42406_init(void)
{
    sgm42406_driver_t pd;

    sgm42406_register();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pd->set_NENABLE_pin_sta(SGM42406_L);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et_DIN_pin_sta(SGM42406_L);
}

void sgm42406_command_clk(u8 clk_times)
{
    sgm42406_driver_t pd;
        int i = 0;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L);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1);

    for(i = 0; i < clk_times; i++)
    {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

/**
* @brief 杈撳嚭闀垮害涓簂en鐨勬暟鎹?
*
* @param buff 瑕佽緭鍑烘暟鎹殑鍦板潃
* @param len 杈撳嚭鐨勫瓧鑺傛暟
* @return int8_t 鎴愬姛0锛屽け璐?1
*/
s8 sgm42406_write_data(u8 *write_buff, u32 len)
{
    sgm42406_driver_t pd;
    u8 send_data = 0;
        int i = 0;
        int j = 0;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L);

    for(i = len; i > 0; i--) //SGM42406鑺墖涓暟
    {
        send_data = write_buff[i-1]; //涓轰粈涔堣鍏堝啓鏈€鍚庝竴涓猙uff鏁版嵁锛?
        for(j = 0; j < 8; j++) //鍐?bit鏁版嵁
        {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if((send_data << j) & 0x80)
            {
                pd->set_DIN_pin_sta(SGM42406_H);
            }
            else
            {
                pd->set_DIN_pin_sta(SGM42406_L);

            }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
        pd->set_DIN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return 0;
}

/*璇诲彇 16浣嶆晠闅滃瘎瀛樺櫒 锛岃鎺ュ彛闇€瑕佷慨鏀?/
void sgm42406_read_fault_reg(u16 *read_buff, u8 chip_sum)
{
    sgm42406_driver_t pd;
    //u16 *pread = read_buff;
    u16 read_data = 0;
        int i = 0;
        int j = 0;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if 0
    pd->sgm42406_delay_us(500);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2);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5);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5);
#els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5);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5);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5);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5);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endif

    for(i = 0; i < chip_sum; i++)
    {
        for(j = 0; j < 16; j++)
        {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2);
            read_data |= (pd->get_DOUT_pin_sta() << (15-j)); //鍏堣鏈€楂樹綅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
        //memcpy(&pread[i], &read_data, 2);
        read_buff[i] = read_data;
        read_data = 0;
    }
    //pd->sgm42406_delay_us(500);
}

void sgm42406_write_control_reg(u8 *write_buff, u32 len)
{
    sgm42406_driver_t pd;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2);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    pd->sgm42406_delay_us(2);

    sgm42406_command_clk(1);
    sgm42406_command_clk(2);
    sgm42406_command_clk(2);
    sgm42406_command_clk(3);

    sgm42406_write_data(write_buff, len);
}

void sgm42406_read_control_or_data_reg(sgm42406_read_reg_e reg, u8 *read_buff, u32 len)
{
    sgm42406_driver_t pd;
    u8 *pread = read_buff;
    u8 read_data = 0;
        int i = 0;
        int j = 0;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switch(reg)
    {
        case SGM42406_READ_CONTORL_REG:
            sgm42406_command_clk(1);
            sgm42406_command_clk(4);
            sgm42406_command_clk(2);
            sgm42406_command_clk(3);
            break;

        case SGM42406_READ_DATA_REG:
            sgm42406_command_clk(1);
            sgm42406_command_clk(4);
            sgm42406_command_clk(4);
            sgm42406_command_clk(3);
            break;
    }

    for(i = 0; i < len; i++)
    {
        for(j = 0; j < 8; j++)
        {
            read_data |= (pd->get_DOUT_pin_sta() << j);
            pd->sgm42406_delay_us(2);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2);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1);
        }
        memcpy(&pread[i], &read_data, 1);
        read_data = 0;
    }
}

void sgm42406_fault_reg_reset(void)
{
    sgm42406_driver_t pd;

    pd = get_sgm42406_dev_handle();

    pd->set_LATCH_pin_sta(SGM42406_H);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L);
    pd->sgm42406_delay_us(SGM42406_DELAY_TIME);

    sgm42406_command_clk(1);
    sgm42406_command_clk(2);
    sgm42406_command_clk(4);
    sgm42406_command_clk(3);

    pd->set_CLK_pin_sta(SGM42406_H);
}
以上的对SGM42406的解读分享,给大家提供参考。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代码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