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32无阻塞模拟UART

楼主(2025-11-12):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中断和更新中断,更新时间设置为104us,代码如下:
u8 MONI_BZW=0;
void HTCFG_CAP_IRQHandler(void)
{
  bool update_flag = FALSE;//标记定时器是否发生了更新事件中断

  /* store and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s                                                                    */
  u32 status = HTCFG_CAP_PORT->INTSR;//获取当前中断标志的状态
  u32 cnt = HTCFG_CAP_PORT->CNTR;                        //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HTCFG_CAP_PORT->INTSR = ~status;//清除中断标志

  if (status & TM_INT_UEV)//检查更新事件中断标志是否被置位
  {
    UART_MONI();                //模拟UART接收中断函数
    UART_MONI_F();        //模拟UART发送中断函数

  }
        //处理通道捕获中断
  if (status & HTCFG_CAP_CCR)
  {
                        if(MONI_BZW == 0 && GPIO_ReadInBit(HTCFG_WAKE_GPIO_PORT, HTCFG_WAKE_GPIO_PIN) == RESET)
                        {
                                MONI_BZW=1;//开始位
                        }
  }
}

u8 read_du[256];
u8 write_xie[256];
u8 read_1=0;
u8 ji_shi=0;
u8 ji_shu=0;
u8 FA_BZW=0;
u8 fa=0;
u8 buff=0;
void UART_MONI(void)//只能接收十六进制
{
        if(MONI_BZW == 1)
        {
                ji_shu++;
                if(GPIO_ReadInBit(HTCFG_WAKE_GPIO_PORT, HTCFG_WAKE_GPIO_PIN) == SET)
                {

                        read_1 |= (1 << (ji_shu-2));

                }
                else if(GPIO_ReadInBit(HTCFG_WAKE_GPIO_PORT, HTCFG_WAKE_GPIO_PIN) == RESET)
                {

                        read_1 &= ~(1 << (ji_shu-2));
                }

                if(ji_shu >=9 && ji_shu <240)
                {
                        MONI_BZW=0;
                        read_du[ji_shi++]=read_1;
                        ji_shu=0;
                }
        }

}

void UART_MONI_F(void)//只能十六进制发送
{

        if(FA_BZW >= 1)
        {
                fa++;
                switch(fa)
                {
                        case 1: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break;
                        case 10: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fa=0;
                                FA_BZW--;//标志位--,即要发送数据的个数
                                buff++;//发送数据的顺序
                        break;

                default:
                                if(write_xie[buff] & 0x01)
                                {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
                                else
                                {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
                                write_xie[buff] >>= 1;
                        break;
                }
        }

}

void UART_MONI_BAOZHUANG_F(u8 data)//发送一个字符
{

        if(FA_BZW == 0)
        {
                FA_BZW=1;
                write_xie[FA_BZW]=data;
        }

}

void UART_MONI_BAOZHUANG_send(u8 *data, u8 len)//发送多个字符
{
        if(FA_BZW == 0 )
        {
                while(len--)
                {
                buff=0;
                write_xie[FA_BZW++]= *dat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