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倾佳电子户储逆变器的DC-DC隔离级(DAB拓扑)中采用B3M040065Z SiC MOSFET并运行于60k

楼主(2025-11-12):
户储逆变器的DC-DC隔离级(DAB拓扑)中采用B3M040065Z SiC MOSFET并运行于60kHz的核心价值分析报告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摘要 (Executive Summary)倾佳电子全面评估了在户储逆变器的DC-DC隔离级(DAB拓扑)高压侧采用基本半导体B3M040065Z SiC MOSFET并设定60kHz开关频率的系统级价值。分析表明,此技术选型是实现新一代高功率密度、高效率、高可靠性户储系统的关键赋能决策。其核心价值体现在:1 效率优化:通过B3M040065Z的优异开关特性(尤其是极低的$E_{off}$)与DAB拓扑的ZVS(零电压开关)和SR(同步整流)机制协同,在60kHz下仍可实现比20kHz硅基方案更高的系统效率;2) 功率密度:60kHz的高频操作(相较于传统20kHz)显著缩减了DAB隔离变压器和电感的体积与重量,结合SiC器件降低的散热器需求,实现了系统功率密度的跃升;3) 设计可行性:B3M040065Z的低输出电容($C_{oss}$)拓宽了ZVS范围,而其TO-247-4开尔文源极封装(Kelvin Source)是成功管理60kHz高$dI/dt$和$dV/dt$、克服电压过冲挑战的关键。本报告将深入解析这些价值点背后的器件物理、拓扑协同效应和系统级权衡。

I. B3M040065Z SiC MOSFET器件特性深度解析:60kHz高频应用的基石
本章节旨在建立分析的基石:B3M040065Z的哪些特定参数使其不仅能,而且适合在60kHz的DAB拓扑中运行。
1.1 动态与开关特性:实现60kHz操作的基础
60kHz的开关周期为16.67 $\mu$s。要在此频率下高效运行,开关器件的瞬态响应必须足够快,以确保开关时间在总周期中占比较小。
根据B3M040065Z的数据手册,其动态特性完全满足这一要求 。在$V_{DC}=400V$, $I_{D}=20A$的典型测试条件下,其开关时间(包括$t_{d(on)}$, $t_r$, $t_{d(off)}$, $t_f$)均在10 ns至40 ns的范围内 。开关瞬态的总时间(例如,导通和关断瞬态总和)远小于100 ns,仅占60kHz周期的不到0.6%。这证明了60kHz操作在开关速度上是完全可行的。
更重要的是驱动损耗和开关质量。B3M040065Z的总栅极电荷$Q_G$典型值为60 nC ,在60kHz下,其驱动损耗 ($P_{drive} = Q_G \times V_G \times f_{sw}$) 完全可控。此外,其极低的反向传输电容(米勒电容)$C_{rss}$(典型值仅为7 pF)至关重要。低$C_{rss}$显著降低了米勒平台效应,使得开关瞬态更快、更“干净”,大幅减少了高频工作下交叉导通的风险,并降低了栅极驱动的瞬态压力,这是高频设计中的一个关键优势。
1.2 关键损耗参数量化 (25°C vs. 175°C):构建损耗模型
为了在60kHz下评估DAB转换器的性能,必须建立一个精确的损耗模型。B3M040065Z在不同温度下的关键参数是该模型的基础。户储逆变器在高功率密度下运行时,150°C至175°C的结温(Tj)是常见的工作点 ,因此高温数据尤为关键。
表 1:B3M040065Z 关键损耗参数 (DAB 60kHz 损耗建模基础)
参数
符号
25°C 典型值
175°C 典型值
单位
测试条件
报告引用

导通电阻$R_{DS(on)}$$40$$55$m$\Omega$$V_{GS}=18V, I_D=20A$
体二极管正向压降$V_{SD}$$4.0$$3.4$V$V_{GS}=-4V, I_{SD}=10A$
导通能量 (体二极管续流)$E_{on}$$115$$120$$\mu$J$V_{DC}=400V, I_D=20A, R_G=10\Omega$
关断能量 (体二极管续流)$E_{off}$$27$$27$$\mu$J$V_{DC}=400V, I_D=20A, R_G=10\Omega$
输出电容$C_{oss}$$130$-pF$V_{DS}=400V$
反向传输电容$C_{rss}$$7$-pF$V_{DS}=400V$
总栅极电荷$Q_G$$60$-nC$V_{DS}=400V, I_D=20A$
反向恢复电荷$Q_{rr}$$100$$210$nC$V_{DC}=400V, I_{SD}=20A$ 从表 1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E_{on}$ 和 $E_{off}$ 的显著不对称性
在175°C的工作结温下,B3M040065Z的导通能量($E_{on}=120 \mu J$) 是关断能量($E_{off}=27 \mu J$)的4.4倍 。深入分析数据手册 1可知,该$E_{on}$是在“FWD=Body Diode”(体二极管续流)且“Eon includes diode reverse recovery”(导通能量包含二极管反向恢复)的条件下测得的。
这表明,120 $\mu$J的巨大损耗中,绝大部分 并非 来自MOSFET本身的开通,而是来自对向桥臂(或同一桥臂的下管)体二极管在反向恢复($Q_{rr}$)期间产生的电流尖峰与高电压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比之下,$E_{off}$ (27 $\mu$J) 更真实地反映了MOSFET本身的关断特性。在60kHz下,仅由$E_{off}$决定的关断损耗 $P_{off} = 27 \mu J \times 60kHz = 1.62W$,这是一个完全可控的数值。然而,如果采用硬开关,导通损耗将高达 $P_{on} = 120 \mu J \times 60kHz = 7.2W$,总开关损耗将达到8.82W,这将导致效率崩溃和热失控。
因此,数据强烈表明,B3M040065Z在DAB拓扑中的应用,必须 依赖拓扑本身的ZVS(零电压开关)特性 2。如果ZVS得以实现,$E_{on}$(120 $\mu$J)将被完全消除 。B3M040065Z在60kHz下的总开关损耗将仅由 $E_{off}$ (1.62W) 主导,这使得高频高效运行成为可能。

1.3 体二极管关键参数分析 ($Q_{rr}$ / $t_{rr}$): 高温下的挑战
如上所述,$E_{on}$的根源在于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荷$Q_{rr}$。在DAB的死区时间内,电流必须通过体二极管或同步整流(SR)沟道续流。体二极管的性能是决定ZVS能否成功以及硬开关时损耗大小的关键。
表 1的数据揭示了B3M040065Z在60kHz应用中的核心设计挑战:$Q_{rr}$ 的温度敏感性
在 25°C: $Q_{rr} = 100$ nC, $t_{rr} = 11$ ns
在 175°C: $Q_{rr} = 210$ nC, $t_{rr} = 13$ ns
从25°C到175°C,B3M040065Z的$Q_{rr}$(反向恢复电荷)增加了一倍以上(100nC -> 210nC)。
这意味着在户储系统高温、重载工况下,如果DAB控制策略(如移相角)不当导致ZVS丢失,其开关损耗($E_{on}$)将远超常温下的测试值,系统效率将急剧恶化。
这也与SiC MOSFET体二极管特有的“snappy reverse recovery”(快速但“硬”的恢复)现象高度相关 。高温下更高的$Q_{rr}$将加剧snappy恢复,导致极高的$dI/dt$,进而与电路中的寄生电感($L_{\sigma}$)作用,产生致命的电压过冲($V_{overshoot} = L_{\sigma} \times dI/dt$)。因此,B3M040065Z的高温$Q_{rr}$特性(210nC @ 175°C)1 迫使设计者必须在DAB控制和硬件布局上投入极大精力,以确保宽负载和宽温度范围内的ZVS,并极力控制寄生电感

II. 拓扑协同分析:B3M040065Z在DAB电路中的优化机制
B3M040065Z的特定参数与DAB拓扑具有高度的协同效应,使其在60kHz下表现出色。
2.1 ZVS (零电压开关) 的实现与价值:利用低 $C_{oss}$ 消除 $E_{on}$
DAB拓扑通过控制初级和次级H桥之间的移相角(β)来传输功率 。在死区时间内,变压器(或外加)的漏感($L_{lk}$) 5 中存储的能量被用来为桥臂的输出电容($C_{oss}$)充放电。ZVS的实现依赖于在死区时间内,漏感电流($i_L$)有足够的能量将MOSFET的$V_{DS}$降至零,然后 栅极才导通 。
实现ZVS所需的能量与 $C_{oss}$ 成正比($E_{ZVS} \propto C_{oss} \times V_{DS}^2$)。B3M040065Z的贡献在于其极低的输出电容
根据表 1,B3M040065Z在400V下的典型输出电容 $C_{oss} = 130$ pF 1。这是一个极具优势的数值。130 pF的低$C_{oss}$意味着DAB在死区时间内仅需很小的漏感电流($i_L$)就能快速完成$V_{DS}$从400V到0V的转换。
DAB拓扑在轻载 5 或电压增益偏离1时,其漏感电流($i_L$)的有效值会降低。对于具有高$C_{oss}$的器件(如传统Si-IGBT或一些Si-MOSFET),在轻载下,$i_L$可能不足以在短短的死区时间内(例如100-200 ns)完全充放电容,导致ZVS丢失,退化为硬开关。
B3M040065Z的130 pF低$C_{oss}$ 1极大地降低了ZVS的“门槛”。这使得DAB转换器能够在更宽的负载范围(特别是对户储至关重要的轻载待机效率)和更宽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户储电池电压范围很宽)内保持ZVS 。这不仅保证了轻载效率,也避免了在第I章中分析的、因ZVS丢失而导致的灾难性$E_{on}$(120 $\mu$J)。

2.2 SR (同步整流) 模式的损耗优势:利用低 $R_{DS(on)}$ 优化导通损耗
在DAB的一个工作周期内,MOSFET会经历正向导通(传输功率)和反向导通(续流/同步整流)。在反向导通(续流)阶段,电流有两条路径:流经体二极管,或流经MOSFET沟道(即同步整流,SR)。
B3M040065Z的参数决定了SR模式是强制要求,而非选项。
体二极管损耗:表 1所示,SiC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V_{SD}$ 极高,典型值为4.0V (在 $I_{SD}=10A$, 25°C) 1。如果20A的续流电流流经该二极管,产生的损耗($P_{diode} \approx V_{SD} \times I_D$)将高达80W量级(估算值)。这是不可接受的 。
SR沟道损耗:表 1所示,B3M040065Z在175°C高温下的$R_{DS(on).typ}$ 仅为55 m$\Omega$ 。如果采用SR,让20A电流流经沟道,产生的损耗 $P_{SR} = I_D^2 \times R_{DS(on)} = (20A)^2 \times 0.055\Omega = 22W$。
对比80W与22W,结论显而易见:在DAB拓扑中,使用SiC MOSFET的SR模式  相较于体二极管导通,可将该阶段的导通损耗降低约72.5%。相关研究也证实,全SiC DAB通过SR可减少38%的总导通损耗 。B3M040065Z的40 m$\Omega$ $R_{DS(on)}$ 是实现这一优势的物理基础。

2.3 死区时间(Dead-Time)的优化:平衡ZVS与SR60kHz的高频操作对死区时间(Dead-Time)的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 。死区时间必须精确控制,以平衡两个相互制约的需求:
必须足够长: 必须长于$C_{oss}$的充放电时间,以确保ZVS(2.1节)的实现。
必须足够短: 必须尽量缩短电流流经高损耗体二极管(4.0V $V_{SD}$)1的时间(2.2节),在ZVS转换完成后尽快进入SR模式。
B3M040065Z的优势在于其快速的开关瞬态  和低$C_{oss}$ ,这允许设计者使用一个更短且精确的死区时间。这既能确保ZVS的实现,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体二极管的导通时间,完美地协同了ZVS和SR这两种DAB的核心高效机制。

III. 60kHz高频操作的核心价值:系统级优势量化
本章节回答用户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是60kHz?这带来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3.1 磁性元件(变压器与电感)的革命性小型化变压器和电感的尺寸(体积、重量)与磁芯材料、功率等级以及开关频率强相关。根据磁基本公式($V = N \times A_e \times dB/dt \propto N \times A_e \times B_{max} \times f_{sw}$),在功率和磁通密度($B_{max}$)不变的情况下,磁芯面积($A_e$)与频率($f_{sw}$)成反比。
传统的基于Si-IGBT的储能转换器,其开关频率通常被限制在20kHz左右 。采用B3M040065Z将频率提升至60kHz(提高3倍)所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
一项针对10kW Boost转换器的BOM对比研究 12 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量化数据:当频率从20kHz (Si-IGBT) 提高到 60kHz (SiC-MOSFET) 时,电感(Inductors)成本从$42-$62 降至 $24-$35。这表明,频率提高3倍,使得磁性元件的成本和尺寸(强相关)降低了约 40-50%
在DAB拓扑中,漏感$L_{lk}$是功率传输元件 。高频操作(60kHz)不仅缩小了DAB隔离变压器T1,也缩小了$L_{lk}$(无论是采用集成漏感 还是外加电感)。
对于户储逆变器(追求壁挂式、轻薄化和高集成度)而言,磁性元件通常是系统中最笨重、最昂贵、最占空间的部件。采用B3M040065Z在60kHz下运行,是实现户储产品高功率密度(kW/L)和轻量化(kW/kg)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

3.2 散热系统(Heat Sink)的简化与成本降低传统观念认为,提高开关频率($f_{sw}$)会线性增加开关损耗($P_{sw} = E_{sw} \times f_{sw}$),从而降低效率,增加散热负担。然而,这一观念在SiC-MOSFET对比Si-IGBT时被彻底颠覆。
SiC MOSFET(如B3M040065Z)的开关能量($E_{sw}$, 特别是$E_{off}$和ZVS下的$E_{on} \approx 0$) 1 相比Si-IGBT(具有“尾电流”,$E_{off}$ 巨大)低几个数量级。
因此,SiC在60kHz下的总损耗($P_{loss, SiC@60k}$) 低于 Si-IGBT在20kHz下的总损耗($P_{loss, Si@20k}$)。研究指出,SiC逆变器在60kHz下的效率 高于 Si逆变器在20kHz下的效率 。
这带来了系统设计的正向循环:采用B3M040065Z @ 60kHz,设计者不仅获得了“磁性元件小型化”的收益,还同时获得了“系统总损耗降低”的收益。更低的损耗意味着散热器的尺寸、重量和成本可以显著降低。
再次引用BOM对比研究 ,从20kHz Si-IGBT方案切换到60kHz SiC-MOSFET方案,散热器(Heat sink)成本从$45降至$30,降低了33%。B3M040065Z的数据手册也明确指出其效益之一是“Reduction of Heat Sink Requirements”(减少散热器需求)。
3.3 系统总功率密度与BOM成本的综合价值户储逆变器的总价值是系统层面的综合评估。60kHz的价值不仅是“一个更小的变压器”,它是:[更小的磁性元件] + [更小的散热器] + [可能更小的高频电容]。这共同作用,使得整个DAB DC-DC级可以集成在更小的PCB面积上,降低了机箱、冷却(可能从主动风冷降为自然冷却)和运输的成本。
表 2直观地量化了在系统层面采用60kHz SiC方案的“价值”。
表 2:DAB 系统级对比:SiC @ 60kHz vs. 传统 Si-IGBT @ 20kHz (基于10kW参考设计)
评估维度
方案 A: Si-IGBT @ 20kHz
方案 B: B3M040065Z @ 60kHz (SiC)
价值收益 (方案B vs. A)
报告引用

开关频率20 kHz60 kHz提高 3 倍
磁性元件(电感)成本$42 - $62$24 - $35降低 40% - 50%
散热器(Heat Sink)成本$45$30降低 33%
系统总效率基准更高效率提升
系统总功率密度(kW/L)基准显著提高磁性/散热元件小型化
总BOM成本(参考值)$161.4$159.0更低表 2所示,尽管SiC器件本身(~$30)比Si-IGBT(~$5.6)贵 12,但系统总BOM成本($159 vs $161.4)已经持平甚至更低。这证明了采用B3M040065Z @ 60kHz,是以器件成本换取系统成本的成功策略,同时获得了无价的功率密度提升。

IV. 60kHz高频设计的挑战与实施策略
采用B3M040065Z在60kHz下运行并非没有挑战。本章节论述如何克服这些挑战,以及B3M040065Z的特定封装特性(Kelvin源)为何是应对挑战的关键。

4.1 核心挑战:体二极管“Snappy Recovery”与电压过冲管理
如1.3节所述,SiC体二极管(特别是高温下$Q_{rr}=210nC$ 1)在硬开关(ZVS丢失)时,会表现出“snappy”或“hard”的反向恢复 。
Snappy恢复意味着$t_{rr}$很短,$dI/dt$极高。这个高$dI/dt$会与功率回路的寄生电感($L_{loop}$)相互作用,产生巨大的电压尖峰($V_{peak} = V_{DC\_Link} + L_{loop} \times dI/dt$)。这个$V_{peak}$ 很容易超过B3M040065Z的650V击穿电压($V_{DSmax}$)1,导致器件永久性损坏。
传统的缓解方式是增加外部栅极电阻($R_{G(ext)}$) 。这会“软化”恢复特性,降低$dI/dt$,从而降低电压过冲。但其代价是减慢了开关速度,导致开关时间延长,显著增加开关损耗($E_{sw}$) 。这与我们追求60kHz高频高效的目标背道而驰。
4.2 B3M040065Z的解决方案:TO-247-4 Kelvin源极封装
B3M040065Z采用的TO-247-4封装(4引脚),是解决上述“损耗-过冲”权衡困境的关键赋能技术。
Pin 4: 栅极 (Gate)
Pin 3: 开尔文源极 (Kelvin Source)
Pin 2: 功率源极 (Power Source)
Pin 1: 漏极 (Drain)
在传统的3引脚封装(如TO-247-3)中,栅极驱动回路和功率主回路共用一个源极引脚。在开关过程中,主回路的高$dI/dt$电流流过源极引脚的寄生电感($L_s$),产生一个干扰电压($V_{Ls} = L_s \times dI/dt$)。这个电压会负反馈到栅极驱动环路中($V_{GS(eff)} = V_{G(ext)} - V_{Ls}$),有效地“对抗”栅极的关断/导通,导致开关缓慢、振荡和损耗增加。
B3M040065Z的4引脚封装 1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栅极驱动的返回路径(Pin 3, Kelvin Source)与主功率电流的路径(Pin 2, Power Source)完全分离 。
驱动回路中没有了$L_s \times dI/dt$的干扰,B3M040065Z的开关特性变得极其“干净”和快速 。这使得设计者可以同时实现:
使用较小的$R_{G(ext)}$以获得极快的开关速度和极低的$E_{off}$(实现6F0kHz高效率);
避免了由共源电感引起的栅极振荡和失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和可靠性)。
4.3 实施策略:高频PCB布局与寄生电感控制
即使使用了Kelvin封装(解决了栅极环路问题),主功率环路(DC-Link电容 -> B3M040065Z -> 变压器)的寄生电感($L_{loop}$)仍然是电压过冲(4.1节)的根源。
因此,60kHz的DAB设计必须遵循严格的高频PCB布局规则 21:
最小化功率环路面积: 采用叠层母排(Busbar)或平面PCB(多层)设计,使正向和返回路径(例如,DC+和DC-层)紧密叠加,利用磁场抵消来最大限度地减小寄生电感 。
就近解耦: 在H桥的DC-Link端必须就近放置高频薄膜电容和MLCC,以提供瞬时$dI/dt$电流,并吸收高频振铃。
驱动回路分离: 栅极驱动器(Gate Driver)应尽可能靠近B3M040065Z的G(Pin 4)和KS(Pin 3)引脚,驱动回路(G-KS)必须与功率回路(D-PS)物理分离,以避免串扰 。

4.4 EMI/EMC设计考量B3M040065Z在60kHz下仍具有极快的$dI/dt$和$dV/dt$瞬变 。这会在MHz范围内产生强烈的共模(CM)和差模(DM)噪声。EMI策略包括:
源头抑制: 通过精细调谐$R_{G(ext)}$(在Kelvin源的帮助下),在不过多增加损耗的前提下,适当“软化”开关边缘。
滤波: 必须设计一个强大的多级EMI滤波器。60kHz的基频虽然不高,但其高次谐波(由于SiC的快速边缘)会延伸到很高频率 。
屏蔽与布局: 采用接地层(Ground Plane)来屏蔽敏感信号,并将高噪声的功率级与低电平的控制电路物理隔离 。
表 3总结了60kHz高频DAB设计的挑战与B3M040065Z的应对策略。
表 3:60kHz 高频DAB设计挑战与B3M040065Z应对策略矩阵
挑战 (Challenge)
物理成因
风险 / 后果
缓解策略 (Mitigation Strategy)
B3M040065Z的特定价值
报告引用

电压过冲 (Vds Overhsoot)$L_{loop} \times dI/dt$ (Snappy Recovery, 高温 $Q_{rr}$)器件击穿 (超650V)优化$R_{G(ext)}$;最小化$L_{loop}$。Kelvin源(TO-247-4) 1解耦栅极环路,允许在低$R_G$下实现快速、干净的开关,从源头降低振荡。
ZVS丢失(轻载/高温)$i_L$不足以充放电$C_{oss}$;高温$Q_{rr}$导致$E_{on}$激增。效率崩溃($E_{on}$ 激增至 120$\mu$J),热失控。优化DAB控制算法(如TPS);精确死区时间。极低的$C_{oss}$ (130pF)  降低ZVS所需能量,拓宽轻载ZVS范围。
高频EMI噪声高$dI/dt$, 高$dV/dt$。EMC测试失败,系统干扰。多级滤波;PCB屏蔽;接地层。Kelvin源 20 和低$C_{rss}$(7pF) 1使开关瞬态可控,避免了失控的振荡,使EMI更易预测和滤波。
高导通损耗(续流)电流流经体二极管。导通损耗过高(估算~80W @ 20A)。必须采用SR(同步整流)。体二极管$V_{SD} \approx 4V$ (高损耗) vs. 沟道 $R_{DS(on)} \approx 40m\Omega$ (低损耗) 。

V. 综合评估:B3M040065Z在60kHz DAB应用中的价值总结
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添加倾佳电子杨茜微芯(壹叁贰 陆陆陆陆 叁叁壹叁)

5.1 性能权衡(Trade-off)分析采用B3M040065Z SiC MOSFET在60kHz下运行,代表了一项现代电力电子设计中的典型高性能权衡。设计者是在用更高的设计复杂性(对ZVS/SR控制算法的依赖、对高频PCB布局的严格要求、对EMI管理的重视以及对4引脚Kelvin封装的驱动设计),来换取巨大的、决定性的系统级收益(功率密度、重量、散热和磁性元件成本)。
5.2 最终价值主张B3M040065Z SiC MOSFET在户储DAB高压侧以60kHz运行,其价值是系统性的、赋能性的
它赋能了效率:通过其低$E_{off}$ (27 $\mu$J @ 175°C)和低$R_{DS(on)}$ (55 m$\Omega$ @ 175°C),并协同DAB的ZVS(消除了120 $\mu$J的$E_{on}$)和SR(避免了4V的$V_{SD}$)模式,实现了在60kHz下超越20kHz Si-IGBT的系统效率 。
它赋能了功率密度:60kHz的频率是实现磁性元件(DAB变压器)小型化(~40-50%)的关键,结合SiC带来的散热器缩减(~33%),使户储系统向“壁挂式”、“轻量化”迈进 。
它赋能了可行性:B3M040065Z的特定参数(低$C_{oss}=130$ pF以拓宽ZVS范围) 和封装(TO-247-4 Kelvin源以克服高频开关的过冲与损耗矛盾)1,使其成为在60kHz“甜点”频率下实现上述价值的理想且可靠的商业化器件。
对于追求下一代高功率密度户储逆变器的制造商而言,B3M040065Z @ 60kHz DAB方案,代表了从Si-IGBT时代向SiC时代跨越的、具有高度商业竞争力的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