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8S系列MCU在STVD中编译出现报错

楼主(2025-11-12):
STM8S系列MCU在STVD中编译出现报错,用之前编译成功的代码试了也一样报错。只是重新安装了一下STVD。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安装COSMIC编译器,网上搜一下,很多资料,或者直接搜索编译报错信息,应该也有资料:

网友B:
错误信息 FlexLM No such feature exists 表明 COSMIC 编译器未正确识别许可证功能。

网友B:
重新安装 STVD 后,可能未正确配置 COSMIC 编译器的许可证文件,或许可证与当前编译器版本不匹配。

网友C:
是不是编译器版本不兼容

网友D:
COSMIC 编译器的安装路径可能包含空格或特殊字符,导致许可证文件加载失败。

网友E:
许可证文件可能未正确放置在 COSMIC 安装目录下,或文件内容损坏。

网友F:
打开许可证文件,检查是否包含有效的 STM8S 编译器功能授权

网友G:
从 ST 官网或 COSMIC 官网下载 适用于 STM8S 的最新编译器版本。

网友H:
用 ST 提供的免费 SDCC 编译器

网友I:
降级到已知稳定的 COSMIC 编译器版本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是许可证可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