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5-11-12):
如图所示的LIN芯片外围电路,请教各位坛友最上面的那颗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本人以为是隔离作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

有道理,看看其他坛友还有什么解释。

网友B:
半双工通讯LIN
主要作用是反向隔离与电源/器件防护(只有主节点上有)

1. 阻止反向电流,保护核心器件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特性,防止电源侧出现异常(如电源反接、电压骤降)时,LIN总线中的反向电流流入LIN收发器、MCU等核心芯片。避免反向电流击穿芯片内部半导体结构,或导致器件烧毁、性能衰减,是主节点硬件的基础防护。

2. 隔离总线与电源干扰 阻断LIN总线的信号波动(如通信时的电压跳变、负载变化带来的纹波)反向传导至车载V BAT电源回路。避免总线侧的干扰影响电源稳定性,同时也防止电源侧的电压波动窜入总线,保障总线信号纯净度和电源供电平稳。

3. 辅助保障总线通信可靠性 减少电源与总线间的相互干扰导致的信号畸变,避免通信过程中出现误码、数据丢失。为LIN主节点与从节点的正常数据交互,提供稳定的硬件环境。

个人觉的是为了保证总线通讯可靠(空闲状态为隐性电平),上拉

总线上实行“线-与”
  • 当总线上有大于等于一个节点发送显性电平时,总线呈显性电平;
  • 所有的节点都发送隐性电平或不发送信息(不发送任何信息时总线默认呈隐性电平)时,总线才呈现隐性电平,即显性电平起主导作用

多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