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错误:No editor descriptor for id org.eclipse.cdt.ui.editor

楼主(2025-11-12):
通过Toolchain Manager安装新编译器后,出现了以下错误:
No editor descriptor for id org.eclipse.cdt.ui.editor
我试过更换工作空间,也试过重新安装 IDE,但都没有解决问题。
重新安装后,一切都能正常运行,但只要一安装其他编译器,就会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A:
Eclipse CDT 插件可能损坏了吧

网友A:
安装新编译器时可能意外修改或删除了 CDT 插件的核心文件。

网友B:
新安装的编译器工具链可能捆绑了不兼容的 Eclipse 插件,导致冲突。

网友C:
是不是工作空间元数据损坏了

网友D:
彻底清理并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

网友E:
避免直接安装编译器到 IDE 目录,将编译器安装到独立路径

网友F:
手动将编译器复制到 STM32CubeIDE 的安装目录可能导致插件冲突。

网友G:
禁用其他 Eclipse 插件

网友H:
用make或 arm-none-eabi-gcc 直接编译

网友I:
彻底卸载并重新安装 STM32CubeIDE,避免手动修改安装目录。

网友J:
不要在 IDE 目录中直接安装第三方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