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添加某些信号到逻辑分析仪后无法触发

楼主(2025-11-12):
还是在调试USB,上次遇到的是如果不把ulpi_dir添加到逻辑分析仪里USB就无法正常工作。今天又遇到一个相反的问题。

我希望FPGA可以接收PC的指令,然后相应指令做出相应动作。现在可以抓到USB接收到的数据,并且数据也正常。但是在处理方面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想通过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处理逻辑。

当我把state这组信号添加到逻辑分析仪中后,逻辑分析仪就无法通过原有的usb_rxval来触发,代码什么都不变,只是只加这个信号就不能触发,去掉这个信号就可以触发。

网友A:
逻辑分析仪里边的信号不能太多,多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触发。再多一些时[80%] Routing Phase 2 completed这段时间会非常的长。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C:
可能只是逻辑分析仪的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D:
楼主的USB通信是正常的吗?

网友E:
是Phase 2 completed这段时间会非常的长么,怎么发现的呀

网友F: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G:
还是在调试USB,上次遇到的是如果不把ulpi_dir添加到逻辑分析仪里USB就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