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电流的采样电阻,引脚焊锡太多了

楼主(2025-11-12):
今天看到一个同事在搞一个电调的板子,他在大电流采样的电阻两个引脚上堆了 很多锡,说感觉回流焊的锡膏不够,担心过不了大电流。
但是采样电阻本来就是只有几个毫欧,在引脚上堆大量的锡会不会影响采样的总阻值,影响采样精度呢?

网友A:
一个文档参考下 改进低值分流电阻的焊盘布局。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采样电阻是两个腿没错,可是画封装的时候会画成4个腿

网友C:
大焊盘过电流,小焊盘位置电压回采,这个走线都是开尔文的,和堆锡没关系

网友D:
STM32的I2C时钟通常来源于APB总线时钟(PCLK)。

网友E:
我理解只要不改变电阻值就行了。

网友F:
在电阻引脚上堆锡,不会影响阻值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电阻引脚上堆锡,不会影响阻值吗?

我想影响非常非常小,是可以忽略的那种。

网友H:
个人觉得甚至多堆焊锡还会加强电阻的散热。

网友I:
和在引脚上堆锡关系不大,焊盘牢固均匀吃锡就行,用不着堆很多锡

网友J:
肯定有影响,只是影响多少的问题。

网友K:
上锡越多,电阻引脚和焊盘之间会引入额外的电阻,导致精度下降

网友L:
采样电流越大,寄生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越大

网友M:
正常在工厂贴装是也会严格计算每个焊点的爬锡量是否满足焊接要求的

网友N:
肯定有影响,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影响。

网友O:
焊锡不能太多了,楼主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