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调试CAN通信时偶尔丢帧,怀疑是同步段设置不稳定

楼主(2025-11-13):
最近在做多节点CAN通信测试,发现有时候某个节点会偶尔丢一帧,好像在“走神”一样。波特率是500k,采样点调过几次,还是有这种随机丢包现象。线缆和终端电阻都检查过,不太确定是不是时间段配置不太稳。

网友A:
建议先单独跑两个节点试试,看是不是多节点干扰。

楼主:
可能是同步跳宽设置问题,我之前调不准采样点也会掉帧。

网友B:
你试过用示波器看CAN_H和CAN_L波形没?有时候干扰挺明显的。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了个收发器芯片后就好了。

网友D:
是不是在发状态帧的时候CPU占用太高?有时候任务切换会卡帧。

网友E:
可以试试把波特率降低一点,看是不是物理层问题。

网友F:
我感觉可能是滤波配置太严了,导致部分帧被丢掉。

网友G:
你看下两个节点的时钟偏差,有时候差一点就不同步。

网友H:
CAN电缆长度多长?太长了也容易反射导致信号错误。

网友I:
我印象里G4的CAN外设对定时挺敏感的,调下SJW看看。